遥控器

楼主(2016-09-04):
伟力977遥控器上的绿色按键是干嘛的

网友:
我几台上都没有这个,新加的?

网友:
TH.hold   ,应该是什么鬼东西的保持开关,但不是高度的,感觉像是转速的

网友:
绿色按钮没见过。

网友:
TH.HOLD 是下面那个扳键开关 是油门保持 的意思 也就是油门锁定,那个绿的 是不是 对频按钮啊?

网友:
那个是绿灯侠变身按钮,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特么现在变不回来了

网友A:
没见过  你二手收的吧?

网友B:
九成以上是改装的三轴六轴切换,因为我就是这样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九成以上是改装的三轴六轴切换,因为我就是这样改的。

不是的我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  你二手收的吧?

网友:
变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