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425装PIXHAWK新机试飞妥妥悬21分钟5400电池

楼主(2016-09-04):
之前装了个F450加APM2.8,沉重有手感,但是一直没搞定GPS,定点过几次但后来一切定点就大倾斜跑,最后切换模式错误坠机(见前贴)。有两个GPS最后都通不过指南针校正,用内置罗盘可以,固件也刷到3.1.5,各种方法都试过依然无果。在想APM都停更了,没前途了,依然换道PIX。PIX相对APM高大,指示灯蜂鸣器,,,,慢慢琢磨装了几天,今天早上外场悬停,小幅度运动一个电池21分钟妥妥降落,切过stab,poshold, holhold,其他模式没切。起飞重量1200g,没有搭载云台相机,没装图传,翰云2212电机20A电调1047桨,数传。地面站MP1339,QRC,刷PX4本周V2固件,手机地面站QRC,GPS7N。

楼主:
因为之前搞过APM,PX用起来感觉很顺,不像APM那么折腾人。XY425这个架子很轻,安装设备前还觉得它太轻薄了,装完设备才觉沉重手感,估计比F450多飞5分钟吧。下一步挂飞宇mini2d和小蚁图传osd。看来可以用来替代大疆3s了。顺一便,3s有人要不。。。。

网友A:
那个小固定翼不错!

网友B:
楼主,你在那里飞的,城里不是禁 飞了吗?

网友C:
你的px4固件的pid调参做了吗?顺便问一下px4的响应速度和APM固件相比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固定翼不错!

那是真正爽飞的第一个固定翼,以前搞过两架那种用2212电机的飞机,郁闷的是都没飞起来过,不断的换桨都算是好事情了。后来才搞了这个,不过最后还是用了NX3 轴稳定才把它飞起来,啧啧,对我来说NX3就是个固定翼小飞机的神器。这个小飞机我后来还买了一套没装,等这架用得差不多了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那里飞的,城里不是禁 飞了吗?

成都的?理工大,看了地图不在禁 飞圈里,靠三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x4固件的pid调参做了吗?顺便问一下px4的响应速度和APM固件相比怎么样

没有过PID,才装出来今天算是热身一下,基本就悬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x4固件的pid调参做了吗?顺便问一下px4的响应速度和APM固件相比怎么样

PX的速度肯定要快些,从连接上就感觉得到,比APM干脆。另外在QRC上端口都是自动识别的,由于对QRC不熟,第一次还是用的MP设置的,不过之前用QRC刷过固件,由于搞不清楚它在机架选择上有几样类型,没敢用,还是在MP里手动下载了固件刷上去的,选的是最新一天的V2版。

网友:
这个机架不是有碳纤维的么?用2216续航会不会更好?

楼主:
基本碳纤,机臂一段是口型合金。本来不打算折叠,打算固定住,后来发现折叠确实便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都的?理工大,看了地图不在禁 飞圈里,靠三环了。

理工大不在双流的净空区里,但在凤凰山的净空区内。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楼主:
其实F450不用任何脚架,飞起来好看,手提机臂沉着踏实,感觉很好。哪天再装个F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