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电调大小,只要使用起来电流不超额就可以吧

楼主(2016-09-04):
比如一个50A的电调,店家描述说:应用范围是450和450L级电直(桨长325-380mm)
因为只是玩航线,想装在一个500级的飞机上,用表测出来的运行电流就30-40A,bec输出也没啥问题
这样就ok的吧,电调的选择没有其他隐藏属性吧
很感谢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得,但都要留一点余量,散热不好可是会导致性能下降的

网友:
还得再看看电压是不是匹配,这个一般没问题。还有品牌型号,比如hobbywi天行者和伯金也是很大不同。

网友B:
余量也有一定讲究。比如穿越电调直接处于螺旋桨气流之下散热好而且高速飞行由于迎角减小电机负载下降。那么20A电调可以安全驱动静止负载电流25A的电机。如果散热不好,比如像真机电调放机身里面几乎没有散热气流那么满载18A的用20A电调固定位置胶都融了,得用40A才不会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