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张图修好天7不开机故障

楼主(2016-09-04):
        前两天做一体遥控器画图,需要测量天7各部件尺寸。于是开拆。然后奇葩的事情发生了。拆机前能正常开机正常工作。在拆机完毕恢复后发现显示屏不亮了。开始以为是电池在主板上的插座或其他线路插接反了,关机后拆开仔细查看发现所有线路连接都无误。
        于是万用表检查电源开关通断完好。电池到主板的连线通路正常。主板电源插座附近的稳压管完好,滤波电容完好。无意间手摸到丝印标注为662K的原件发现烫手。意识到估计是这里出问题了。
662K我记得是3.3V三端稳压,也记得以前淘宝买原件时搭车买了20片。于是翻出代换原件,烧热白光烙铁,三下五去二拆掉发烫的原件后酒精清洗PCB焊盘,换上新的,再开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A:
天7最烦人的就是老特么提示电压低 然后叽叽叫个没完 但是测量电压 根本就在正常使用范围... 据说是廉价开关的问题 想换一个 逛了某宝 发现这样的开关都是一个德行....

网友:
楼主应该是HAM,折腾这个是小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7最烦人的就是老特么提示电压低 然后叽叽叫个没完 但是测量电压 根本就在正常使用范围... 据说是廉价开关 ...

改成一键MOS开关

楼主:
不是,就是个普通的电子爱好者

网友:
换个富士通开关比改电路简单多了

网友:
新版的天7开关不好拆  拆了螺丝也拿不下来 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卡住  不过 我后来发现 不是开关 而是电源线的问题 我直接焊接两根线到电路板上  去掉了这个那个插头  电压稳定了 电池拿下来 测量跟控上说的电压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