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有模拟器么

楼主(2016-09-04):
感觉玩帆船还是需要先联系好的吧,有没有电脑模拟器可以用啊

网友:
不用怕的,直接船下水试就行,没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A:
我建议,你可以 买条 joysway的加勒比,然后小区的水池里感受一下,上模拟器要真是多了。当然,前提是把joysway的那个破遥控换成福斯  天地飞这些正规控。我用的是fs-gt3c。。。

网友:
我今天第一次下水,帆船还是容易控制的,没什么风险,不像飞机,直接上手找个有风天气拿来练吧

楼主:
好的,多谢楼上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可以 买条 joysway的加勒比,然后小区的水池里感受一下,上模拟器要真是多了。当然,前提是把joy ...

这船和专业的功能一样么

网友:
注意1级风以下不要去玩就行,不然要飘回来还真是挺费劲。

网友:
你头像里的的控就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船和专业的功能一样么

加勒比啊,就是用来入门用的,不要指望他能跑的跟65 或者mm530 这类船一样,但是用来入门、了解风跟帆跟船之间关系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要长期跑加勒比,会跑坏手。收缭绳的速度差太多了。真帆船不可能收帆收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