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小胖,用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楼主(2016-09-04):
配置,a控,罗美1.2,a433增程,硬挂狗3
图传发射真不能用大的三叶草天线,干扰厉害,之前用原状棒子天线虽然信号不好但是安全,用三叶草天线干扰GPS,刚开机搜星用了15到20分钟,搜了六颗星就上天了,用回家功能回不来,就在原地盘旋,还好有图传画面好几次都安全回来了,最后一次准备穿云,飞到1300米高度突然显示器画面没信号了,就是雪花,再用回家功能,等了半天没回来,就这么失踪了,可惜了我狗3了,上面有很多视频丢了,下次发射机死也不用三叶草,干扰太强,飞的飞的就没信号了,还有就是一定要装个GOS定位,飞丢了还能找回来。

网友A:
,有问题不能继续放飞,宁愿早点打道回府

网友B:
额,失控返航功能不正常也敢乱飞,换来的是教训不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不能继续放飞,宁愿早点打道回府

问题出在图传突然没信号了,有画面我还能找见回家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失控返航功能不正常也敢乱飞,换来的是教训不是经验

是啊,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最近才玩远距离,也是一次教训,

网友:
有問題千萬不能繼續,學習了我們的勇士

网友C:
三叶根干扰gps啥关系?

网友D:
说起来一把泪 只心说你的教训比我的少

网友E:
这个三叶草天线是自己绕的吗?我看过一篇技术贴,说四叶草的天线比三叶草的效果好些。

网友F:
你是怎么飞的,

网友F:
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吗?

网友G:
不如带个天文望远镜,现在的JB 电子 连个  电子指南针 都乱来,,,还是 眼睛 看着 可靠

网友G:
机身 装 4个 不同颜色的灯   ,望远镜看着  保证 不出错

网友G:
红外线 遥控 增程 有无人搞过  这种 超抗 干扰,,  远程红外 自动跟踪 遥控

网友H:
可惜了,安慰一下,我也因为图传丢过飞机,不过过了半年多别人找到给还回来了

网友I:
和天线关系不大,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天线关系不大,图传干扰问题

一键返航绝对是图传天线干扰的,至于断了信号有可能没电了,这个几率不大,估计是图传出问题了,估计天线坏了,因为之前有伤,断了一根,我用胶接上的,

网友:
有問題千萬不能繼續,學習了我們的勇士

算了买了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叶根干扰gps啥关系?

干扰gps模块,导致一键返航功能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起来一把泪 只心说你的教训比我的少

大神都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三叶草天线是自己绕的吗?我看过一篇技术贴,说四叶草的天线比三叶草的效果好些。

不是,买的,绝对干扰,尤其是我这种大的,用原装棒子天线就没事,可别为了信号牺牲g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怎么飞的,

一直爬高,才1300米高度就没信号了,平时几公里都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失控返航功能吗?

有,之前用原装棒子天线返航功能还正常,自从换了三叶草天线就没正常过,前几次都是通过图传画面回家的,图传突然没信号了返航也就失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带个天文望远镜,现在的JB 电子 连个  电子指南针 都乱来,,,还是 眼睛 看着 可靠

对,下次带上天文望远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身 装 4个 不同颜色的灯   ,望远镜看着  保证 不出错

飞10公里还能看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红外线 遥控 增程 有无人搞过  这种 超抗 干扰,,  远程红外 自动跟踪 遥控

下次带gos定位,尸体也能找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惜了,安慰一下,我也因为图传丢过飞机,不过过了半年多别人找到给还回来了

那你是幸运的,不过过了半年还能用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飞10公里还能看见吗

一直跟踪着 看得见 ,做4个闪光的,距离拉大,发光二极管很轻  ,,4根 牙签  尽量 伸长

有自动跟踪定向天线, 不贵 ,效果更好,,,

网友J:
这种大三叶天线,根部很脆弱,以前和飞多轴,发现才100多米就没有信号了,检查时才发 现,根部断了,但不仔细看看不出它断的。你把这1.2G的大 天线放在固定翼上,速度快,迎风阻力大,容易断根部的可能性不小啊。还是用棒子好。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大三叶天线,根部很脆弱,以前和飞多轴,发现才100多米就没有信号了,检查时才发 现,根部断了,但不仔 ...

对,我觉得也是,肯定是断了,因为突然就雪花了,还有就是之前压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跟踪着 看得见 ,做4个闪光的,距离拉大,发光二极管很轻  ,,4根 牙签  尽量 伸长

有自动跟踪定 ...

可以试一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扰gps模块,导致一键返航功能失灵,

1.2干扰gps,就算你换棍子,还是会干扰,把gps放远点,小胖不都是把图穿放头,gps放尾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你是幸运的,不过过了半年还能用吗?

电池废了,其他还好

网友K:
这么大的三叶草!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干扰gps,就算你换棍子,还是会干扰,把gps放远点,小胖不都是把图穿放头,gps放尾吗

我之前用棒子天线就没事,我就是放的头和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池废了,其他还好

嗯,可千万别下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大的三叶草!

是啊,以后你们可不能用着么大的三叶草

网友L:
飞行有录像吗?  有录像好找点。

网友M:
让你用1.2G 图传  违法的哦!
要远航还是妥妥的2.4G图传吧 不会干扰GPS

网友:
可惜了,慢慢找

网友N:
飞那么高不会是撞到大飞机了吧,搞不好人家正在找你了

网友O:
支鹰眼屏幕的 是什么架子

网友:
安慰一下

网友P:
有问题还继续飞这个真是你个人问题,还有上天在目视内先切返航试试,看看家的位置对不对,不对及时处理

网友Q:
恭喜恭喜!这么大的教训  买个GPS定位加追踪警报器 找鸡会容易很多

网友:
FPV有一点纰漏都不能飞

网友:
没有纰漏还丢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键返航绝对是图传天线干扰的,至于断了信号有可能没电了,这个几率不大,估计是图传出问题了,估计天线 ...

看你1.2g天线的结构不是很牢靠,晃晃荡荡的天线出现损坏也很正常!
天线是无源的东西,本身不产生信号,需要有信号输入才行,功率大些也许会出现互调,在1-2w左右这种小功率,互调的概率很低很低!
更多可能是1.2g设备自身产生的谐波,给了飞控错误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飞行有录像吗?  有录像好找点。

1300米高空,我又按了一键返航,天线干扰gps不知道回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让你用1.2G 图传  违法的哦!
要远航还是妥妥的2.4G图传吧 不会干扰GPS

唉,1.2罗美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飞那么高不会是撞到大飞机了吧,搞不好人家正在找你了

你可别吓我,我们哪儿可没有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鹰眼屏幕的 是什么架子

自己做的,gopro架子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问题还继续飞这个真是你个人问题,还有上天在目视内先切返航试试,看看家的位置对不对,不对及时处理

唉,是了,以后可得注意,失误就失误在图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恭喜恭喜!这么大的教训  买个GPS定位加追踪警报器 找鸡会容易很多

以后说啥也得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1.2g天线的结构不是很牢靠,晃晃荡荡的天线出现损坏也很正常!
天线是无源的东西,本身不产生信号, ...

也有可能,我是不敢用三叶草了,

网友C:
这种天线老外用的很多,老外基本都是1.2g图穿。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再说,图穿在头gos在尾,想想飞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天线老外用的很多,老外基本都是1.2g图穿。应该不是干扰问题,再说,图穿在头gos在尾,想想飞控的原因
...

看来以后还得详细做个研究,到底因为啥,但是确实是三叶草干扰一键返航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可惜了,安慰一下,我也因为图传丢过飞机,不过过了半年多别人找到给还回来了

幸运,还是有好人啊。,不会是JingCha叔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幸运,还是有好人啊。,不会是JingCha叔叔吧。

好人还是有的,不是jc叔叔,是饭馆大厨

网友S:
GPS是1.3G的没人告诉你?他们只告诉你1.2G图传“违法”不能用?1.2G图传有些频率就是1.3G的。还能搜到星说明你运气不错。要不你再弄套用你说的棒子天线。然后一直换图传频率你看看有几个频道还可以搜到星。看看有哪几个频率一切马上卫星回0.。。悄悄告诉你。1.2G地面搜不到10颗以上星的频率我不用的。顺便告诉你。    除了短距离传输。没人会用微波1.2G。那些说民航啊部队啊什么的想说愚昧嘛。人家好歹玩飞机也算是搞技术的。大人的东西只需要几公里还很不稳定的传输距离?等哪天中美开战了叫电子战部队全部回家休息。我们去买点1.2G图传回来全部开机就可以了。保证干扰得美军不要不要的

深圳华强北电子市场每天至少几十套1.2G图传开着。。上面经过的飞机没见哪架掉下来啊。1.2G是好东西。但不彻底了解之前不要用。。。学学其他大神老实用2.4或者5.8.。和他们一样人云亦云就当1.2G是违法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GPS是1.3G的没人告诉你?他们只告诉你1.2G图传“违法”不能用?1.2G图传有些频率就是1.3G的。还能 ...

受教了,感谢大神,

网友T:
1.2G图传会干扰GPS的,一定要用罗美原装天线,离GPS一定尽量远,GPS尽量加反射地屏。

网友I:
引用 网友T:
1.2G图传会干扰GPS的,一定要用罗美原装天线,离GPS一定尽量远,GPS尽量加反射地屏。

有测试了山寨博通图传,谐波不是一般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T:
1.2G图传会干扰GPS的,一定要用罗美原装天线,离GPS一定尽量远,GPS尽量加反射地屏。

现在我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爬高,才1300米高度就没信号了,平时几公里都有信号,

爬那么高,不怕把大飞机给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测试了山寨博通图传,谐波不是一般的厉害!

嗯 ,别买便宜的伯通。正品的伯通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U:
没装GPS定位 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至少能找到尸体

网友I:
仔细想了下,有很大的可能是天线接头松了
由于天线尺寸大,受风面也大,在机上被风刮加上机身抖动,有很大的可能会让天线的接头处松动,或者脱落

网友V:
不作死就不会死

网友:
到处都看到朋友的身影

楼主:
引用 网友U:
没装GPS定位 吗?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至少能找到尸体

下次一定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仔细想了下,有很大的可能是天线接头松了
由于天线尺寸大,受风面也大,在机上被风刮加上机身抖动,有很大 ...

肯定是,加上大三叶草天线干扰gps后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作死就不会死

关键我还没做

网友V(2017-05-03):
哎……我情况跟一样,A2.0飞控,双发FX61飞翼,高空突然黑屏,也不是没信号就是黑屏,切返航没回来,等了十多分钟,彻底雪花了

网友:
额,狗3很贵的,而且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2017-08-30):
太大意了,教训深刻

网友:
当真是个 大 大 大 大 大 大三叶草

网友:
伤心呀 多么痛的领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键返航绝对是图传天线干扰的,至于断了信号有可能没电了,这个几率不大,估计是图传出问题了,估计天线 ...

直接再买一台A1200来玩玩呗

网友(2017-10-07):
搜星时间长就应该警觉了。哎

网友:
我去这么大个三叶草,本来图传就是干扰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