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油动无人机减震器

楼主(2016-09-04):
DIY油动无人机减震器
这里飞机载体只针对喝油的不涉及电动(可作参考)。
    大家都知道飞机无论是单旋翼、多旋翼还是固定翼,只要是喝油的,震动准好不到哪去,也很让人蛋疼。如果需要装载飞控,那么就需要在飞机上安装减震器了。市面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减震器,恕我直言这些都是扯蛋(包括工业飞控原装减震架)。所以本人自己DIY了一个减震器,手头上刚好有个YS09飞控,就拿它来作升级改装了。
先来欣赏下我自己DIY总效果图:
(帅气吧,既有减震作用又充当保护飞控的作用,而且内置又充分利用了空间这就是模块化的设计)
制作这种减震器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重心二是弹簧
1、重心
   几乎市面上所有减震架飞控在安装时重心位置都是在其上方(把飞控直接放在减震架上),如图:
(飞控与减震架的高度对于空间有限的飞机很是占用位置)
这种安装方法有很大的通病,就是占用空间,稳定性也差,飞机在做机动时容易造成飞控左右晃动,好比固定翼上单翼(重心在上)与下单翼(重心在下)的飞机,上单翼灵活但稳定性差,下单翼稳定但灵活性差,一个道理。
所以我这里设计时把飞控安装在减震架里面,这样重心在下,刚好也形成一个盒子,即有保护作用又有很好的减震效果,而且内置又充分利用了空间真是一举三得呀,如图:
(飞控与下板只有2~3mm距离,非常爽)
2、弹簧
弹簧属这里的关键性作用了,毕竟是起到机体与飞控之间的软连接软缓冲区域(使用云台用的减震胶也可,但像油机这种震动大较适合用弹簧)。合适的弹簧可以有效的缓冲发动机造成的震动,反之无效。弹簧的大小有几个属性:线径、线圈、外径、长度,确定这些属性要先看弹簧承载物质(飞控)的重量了,称出飞控的重量以确定每根弹簧的阻尼(弹力拉力)在多少范围内合适,弹簧偏硬减震无效,偏软减震震动放大(很多人DIY的时候选择弹簧时根本就是乱来)!
(我的飞控重量大概在300g左右,算是大块头了!)
经过计算选出的弹簧,减震效果质量是非常高的,如果用于航测,什么偏航啦姿态不佳啦漏相片啦全都没有了,后期相片处理也变得爽多了,来几张实战图:
欢迎技术交流QQ:775282805
(由于测试时多做了几套出来,有需要的带走(适合YS09)也可以定制)

网友:
好大个飞控啊

网友A:
这是大飞机上用的,确实够大的。

网友B:
好多台悟才能抵上这个飞控.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台悟才能抵上这个飞控. . . . .

所以才需要全方位保护,要能在即使炸鸡了飞控也要没事,保护飞控头等大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飞机上用的,确实够大的。

工业应用算小了。

网友C:
不是上单翼稳但机动性差,下单翼机动性好但稳定性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上单翼稳但机动性差,下单翼机动性好但稳定性差吗?

就是啊,难道我打错上下了!

网友D:
楼主,请问这种飞控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我想玩大一点的无人机,飞出去几十公里以上的那种。品牌和厂家,有联系方式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种飞控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我想玩大一点的无人机,飞出去几十公里以上的那种。品牌和厂家,有 ...

普洛特,纵横,ys09现在估计不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洛特,纵横,ys09现在估计不好买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种飞控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我想玩大一点的无人机,飞出去几十公里以上的那种。品牌和厂家,有 ...

飞个几十公里而已搞个死胖子然后改装下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啦,不过来我更喜欢油的,油的听着更带劲。

网友:
好的,下次搞一个死胖子,先飞远一点,找点非视距的感觉!

网友F:
上单翼重心在下的,,这个减震合理性还是不错的,减少了飞控不必要的晃动,弹簧选好了,滤波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单翼重心在下的,,这个减震合理性还是不错的,减少了飞控不必要的晃动,弹簧选好了,滤波效果也不错

是的,这里关键性就是弹簧的选择了。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AP101的飞控,能帮我看看用什么弹簧么,谢谢
当然不会让您白忙的。谢谢
微信 18627778910 也是我电话。望成个朋友

网友:
减震是个技术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这里关键性就是弹簧的选择了。

只有 弹簧,没有 阻尼器 !!?

关键是:飞控引出的那一大把导线
如果很硬的话,还是会传递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有 弹簧,没有 阻尼器 !!?

这要看你用什么线了,反正我是用最软的那种线,这个飞控散线出非总线出,不好理线让人头疼!其实这减震器不仅仅充当减震效果还有保护飞控跟节省空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