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的姿态模式跟GPS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9-04):
naza v2的姿态模式跟GPS模式有什么区别?还有失控返航,都如何操作啊,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网友:
百度上都有

楼主:
找不见啊,你给贴一个

网友A:
姿态模式说简单点,没有gps定位,没有自动悬停,如果不动遥控器飞机会自动跑偏方向随机。gps模式就是可以卫星定位,不动遥控器飞机可以自动悬停。理论上就是在飞那里纹丝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说简单点,没有gps定位,没有自动悬停,如果不动遥控器飞机会自动跑偏方向随机。gps模式就是可以卫 ...

好,好像明白多了

网友:
1,不需要百度
2,找到dji说明书,自己看,啥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