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RX天线问题

楼主(2016-09-04):
有朋友知道这两种做工的天线,一个圆弧高度高,一个圆弧高度低,有什么区别么。对信号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绕射弧度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射弧度不同

那信号辐射范围有什么区别这个很是不理解

网友:
不懂,我也有这两种天线,一个高,一个扁平

网友:
我也有这两种天线。接收效果都不是很理想。等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信号辐射范围有什么区别这个很是不理解

差别可以忽略,基本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可以忽略,基本是一样的东西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