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电板单独给飞控供5v就有电,焊上电调的电源线5v就没有了。

楼主(2016-09-04):
如题,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待大神回复

网友A:
二选一,两个一起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选一,两个一起是不行的

啥意思?就是分电板上的5v不能同时给飞控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就是分电板上的5v不能同时给飞控供电?

要么用分电板供电,要么用电调的bec供电

网友B:
买的啥电调啊,现在给穿越用的电调基本都不带BE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分电板供电,要么用电调的bec供电

是用分电板给飞控供电,不含其它线,只焊飞控的供电线,飞控还亮灯,但是如果焊上电调电源线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啥电调啊,现在给穿越用的电调基本都不带BEC了

用的好赢的小蜜蜂20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分电板给飞控供电,不含其它线,只焊飞控的供电线,飞控还亮灯,但是如果焊上电调电源线就不亮了

如果用的小蜜蜂是没有bec输出的,你这个问题还要看到实机才能排除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小蜜蜂是没有bec输出的,你这个问题还要看到实机才能排除问题了

看看飞控板,我那哥们把电调的底线给焊到正极上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好赢的小蜜蜂20a

那个电调应该没有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