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虚心求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6-09-04):
1。我的是f3飞控,bf固件,电调默认是开着刹车的。请问需要关闭刹车么?
2。还有就是最近在练习,手动总控制不好高度,飞机总感觉在弹簧床上,蹦卡蹦去的。请问有什么方法能控制好高度?
3。有没有好点的穿越机教学,我看论坛全是装机的,基本没有教手法的。比如怎样打杆是转弯,怎样打杆加速减速。有没有相关的教学?或者好点的视频。我现在纯是自己摸着感觉练,要是没模拟器不知道能摔坏多少架飞机。。

网友A:
开刹车  更跟手  舒服得多

网友B:
同样关注第二、三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刹车  更跟手  舒服得多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关注第二、三个问题

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问题2

大神们都不理咱们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记得用防松螺母固定桨,不要用自紧桨夹,不需要关刹车。2和3我经验也不多,控制高度一开始可以尝试不停上下抖油门,以后熟了就可以减少抖动复读和频率。第二个问题…… 转向的时候俩摇杆一起往左或者往右就行了,这个主要靠练的。要是acro模式的话记得不管做完啥动作都得反向打杆恢复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们都不理咱们

我们是被流放的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记得用防松螺母固定桨,不要用自紧桨夹,不需要关刹车。2和3我经验也不多,控制高度一开始可以 ...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E:
在没调好参数的情况下就要靠你灵活的手指了  先别飞航线 专心练定高   很快就能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没调好参数的情况下就要靠你灵活的手指了  先别飞航线 专心练定高   很快就能掌握

好的,从定高定点练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没调好参数的情况下就要靠你灵活的手指了  先别飞航线 专心练定高   很快就能掌握

好的,谢谢指导,从定高定点练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从定高定点练起!

兄弟 你说指导就太那个了  多多交流嘛  我开始练穿越 就是定高都定不稳 就开始乱飞 没学会走就开始跑  结果可想而知 炸了很多次  修的时间比飞的时间还多   导致进步很慢

网友F:
交流下经验吧我也没有玩多久穿越。我有两种摸索出来的方式仅供参考,转弯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先打方向舵然后副翼什么的跟着打,第二种就是先打大舵量副翼然后用俯仰过弯,方向舵微调方向这样可以贴着柱子过弯很炫酷,但是要配合好。最后,一般过弯我会补一点油,过弯之后调整姿态跟油门,这些需要手感配合。最后,别怕炸鸡高手全是炸出来的,在到处乱炸中就觉得飞机越来越跟手。前段时间我开始穿小树林和林荫小道,一开始各种炸,炸了一个星期就基本能安全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说指导就太那个了  多多交流嘛  我开始练穿越 就是定高都定不稳 就开始乱飞 没学会走就开始跑  结 ...

对,就是,我发现论坛里很少有交流手法的。我也给广大刚入门的模友开个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下经验吧我也没有玩多久穿越。我有两种摸索出来的方式仅供参考,转弯我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先打方向舵 ...

谢谢了,我现在模拟器上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模拟器上试试你的方法

不客气,魔友就该多交流。

网友A:
飞穿越千万不要去刻意练习定高定点,而且要强制自己看屏幕飞,大胆超前飞,选择开阔的草坪练习,刚开始建议直接用半自稳模式或者直接手动模式,进步更快。需要天天飞,需要3~7天时间的练习,入门不难,难在飞得好和快…………欢迎加入广西穿越交流群 273499883  很多高手都是很积极回答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穿越千万不要去刻意练习定高定点,而且要强制自己看屏幕飞,大胆超前飞,选择开阔的草坪练习,刚开始建议 ...

好的,谢谢指导!群已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就是,我发现论坛里很少有交流手法的。我也给广大刚入门的模友开个头吧。

手法这东西因人而异吧 追求的还是更准更快的过弯 减小飘逸 减小角度 速度速度速度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G:
先练好悬停,首先对尾悬停,对尾状态打舵是正的,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其他三个面要适应,对头时候方向是反的,别急着飞啊翻的,把基本功练扎实,对以后好。还有,千万别学着去逗油门,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刚开始觉得这样有助于掌握高度,其实你把悬停练扎实了就没问题,逗油门习惯了不要以为熟练后就可以改过来,很难改,因为你手感心里都依赖,很难改,反正我觉得玩模型抖油门不是好习惯,国外大神们视频你也听不到频繁的逗油门声音,油门该加就加,该稳就稳,这是我入模我的老师教我的,玩穿越也互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穿越千万不要去刻意练习定高定点,而且要强制自己看屏幕飞,大胆超前飞,选择开阔的草坪练习,刚开始建议 ...

难得一广西群,加入学习,望接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记得用防松螺母固定桨,不要用自紧桨夹,不需要关刹车。2和3我经验也不多,控制高度一开始可以 ...

那不设置acro模式就是普通手动了吧?不用反打杆吧?小白不懂望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不设置acro模式就是普通手动了吧?不用反打杆吧?小白不懂望解答

CleanFlight以及派生的固件(BetaFlight等),不设置任何模式,默认就是acro模式。此时你打杆四轴就转,摇杆回中后四轴会保持姿态,如果是斜的就会一直斜下去。所以打杆转弯后要反向打杆恢复水平。
跟acro相对的是自稳模式,应该是叫level,我不怎么用这个模式记不清名字了。这种模式下只要你松开右手摇杆回中(以四轴常用的美国手为例),四轴就会恢复水平,也就不需要反向打杆了。

网友H:
第二项可以将油门的EXP调高些,F3可以直接在软件内调
由其新手,这项很重要

网友:
加速不难,减速才是难点,现在很多人一味追求轻,这本没有错,但这只是很高手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leanFlight以及派生的固件(BetaFlight等),不设置任何模式,默认就是acro模式。此时你打杆四轴就转,摇 ...

打杆后不用反打杆的是传统自稳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练好悬停,首先对尾悬停,对尾状态打舵是正的,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其他三个面要适应,对头时候方向是反 ...

谢谢大神指导,手动悬停感觉还是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二项可以将油门的EXP调高些,F3可以直接在软件内调
由其新手,这项很重要

请问这个exp是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leanFlight以及派生的固件(BetaFlight等),不设置任何模式,默认就是acro模式。此时你打杆四轴就转,摇 ...

单向打杆的量是不是要跟之前打杆的基本一致才恢复状态?咋就没有种不用反向打杆的飞行模式呢?你说的这种飞行模式在F3飞控上似乎没有

网友:
高度我开始也是掌握不好。超前飞总是调高。后来慢慢就掌握了。用油门控制高度,而不是俯仰来控制高度,比如转弯那些必须要加油,要不也要掉高。
总是一句话,油门是活的,你随时要根据飞机的姿态控制油门什么时候减油什么时候加油,你心中要有数,

网友I:
楼主,同新手,我在看y2b的FPV Academy,How-to Fly FPV Quads

y2b上蛮多教程的,大神都会展示指法,我还在模拟器上慢慢摸索

网友:
其实  后面两个问题 真心不好解答  还是要多飞  手感什么慢慢自己会体验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指导!群已加

基本功练起,纯手动目视四面悬停,对尾,对头,对左侧,对右侧,悬停高度不得超过一米,不低于半米,地面规划一个1米X1米正方形框架线,悬停范围不能超过正方形框架线边缘,练好这些基本功,然后就是放两根杆,距离10米绕8字飞行,能够熟练做到以上飞行水平,FPV飞行手感,反应都会提升,就不会感觉FPV飞行那么难了,一步步提升,没那么难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同新手,我在看y2b的FPV Academy,How-to Fly FPV Quads

谢谢分享,我翻出去找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