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什么舵机作为大排量汽油机的油门舵机呢?

楼主(2016-09-04):
如题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还没有电喷的吧?不用舵机拉油门,还有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还没有电喷的吧?不用舵机拉油门,还有啥方法?

不用电喷就不能用化油器了?从古到今所有内燃机都只能像1和0的开关一样的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还没有电喷的吧?不用舵机拉油门,还有啥方法?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舵机比较合适做油门舵机,比较抗震,精度高,速度高,性价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什么样的舵机比较合适做油门舵机,比较抗震,精度高,速度高,性价比

油门舵机不要求速度高,有些时候甚至还要设置延迟
我用过FUTABA3001,一直没问题,现在用FUTABAS3470

网友B:
油门舵机真不需要多牛的,主要是要有减震措施

网友C:
3001就可以,安装减震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1就可以,安装减震做好。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航模发动机还没有电喷的吧?不用舵机拉油门,还有啥方法?

os早就出电喷了 你不了解不使用而已

网友:
我用的futaba S900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油门舵机真不需要多牛的,主要是要有减震措施

请教下油门舵机减震是为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油门舵机减震是为了什么

震动大,舵机老强行偏移,不断调整,就容易烧啊

网友:
K-power舵机 你值得信赖的好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舵机老强行偏移,不断调整,就容易烧啊

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19-11-25):
Cy舵机耐用

网友E:
可以试一下CY舵机,高端新舵机,用过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