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6-09-05):
ts5823s 40ch 200mw图传上有一6档位手拨动开关,曾翻阅说明书可惜全是鸡肠(英文)文,无法解读。此图传购于kingkong图传组合,配kingkong配套蘑菇头曾拉距测试约200米,因此自知与诸位大神有极大差距,还望诸位告知此拨动开关有何用?如何操作??

网友A:
用来和接收机对暗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来和接收机对暗号的

如何设置?天王盖地虎?

网友B:
设置不同的频率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不同的频率而已

为了防止与同飞场的其他飞手频率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防止与同飞场的其他飞手频率冲突?

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设置?天王盖地虎?

这个应该有个外包装盒,上面就有图表说明的。

网友C:
lz不会收货的时候把包装盒仍了吧

网友:
包装盒上面有示例的啊

网友:
每个拨码组合代表一个频率,你的接收也是有频率的,只有频率一样或者接近才会有图像,你在好好看看那个频率表就在盒子或者说明书上,实在不行就百度了说明书了。

楼主:
谢谢,解疑释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不会收货的时候把包装盒仍了吧

这你都懂,从早上找到现在才从垃圾堆里找出一张满身污迹的纸

楼主:
谢谢诸位解疑释惑,小的不一一道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