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模拟器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楼主(2016-09-05):
新买的模拟器,飞机背向我的时候副翼打右舵右边上升向左横滚,若是设置反了怎么调回来

网友:
调遥控器的正反

楼主:
FMS淘宝买的USB插头的富斯SM600模拟器,不是遥控,没有正反开关

网友A:
可以在模拟器里面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模拟器里面调的。

不知道怎么调,半英文的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去申请售后或者去退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去申请售后或者去退货。。。

给你个视频 你看看也许有帮助
?beta&f=2792844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视频 你看看也许有帮助
?beta&f=27928446

谢谢文哥,FMS客服已经帮我解决了,和视频里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