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极翼P2,PRO,飞控串口

楼主(2016-09-05):
我有个极飞控,安装完插件,调试窗口也显示端口,点连接显示串口设置错误,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换了个电脑还是这个问题,求大神,解救,谢谢~~~~~

网友A:
极翼官网上的调参软件有错误,已修正

网友B(2017-04-26):
解决了吗?

网友B:
我收了个二手的始终链接不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收了个二手的始终链接不上啊!
固件升级了没有还有看端口,实在不行的话在联系我794325769

网友B:
没连接上,也没升级成功!上电后LED常亮,不闪烁,接收机也接好的话会常亮但有稍变暗的双闪,不知道主控好不好,以前用过P2,很容易就设置好了,没想到现在遇到麻烦了!

网友B:
驱动安装的应该没问题,WIN7系统,插上电脑好像只是供电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