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炸

楼主(2016-09-05):
好不容易按照网上的帖子把3D翻滚弄出来了 结果碎了 为鸡毛翻滚半径这么大

网友A:
翻滚率调下  还有翻滚的时候不要给大油 翻的时候收点油

网友:
这款是什么机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翻滚率调下  还有翻滚的时候不要给大油 翻的时候收点油

求翻滚教程,我也正准备练翻滚。  要调PID吗   新手要用半自稳吗?

网友:
炸的不大,

网友C:
bf固件的话调高roll rate就行了,满值为1,我现在用的0.85感觉就是原地滚,自己慢慢调高试试哪个个值最合适。刚开始开始我用的自稳最后转纯手动的时候画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不好改,所以新手直接手动吧,虽然不如自稳好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bf固件的话调高roll rate就行了,满值为1,我现在用的0.85感觉就是原地滚,自己慢慢调高试试哪个个值最合适 ...

op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op固件

op固件好久不用了,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我记得advanced里面有设置自稳角度回复速度和翻滚速度的那一栏,把翻滚速度至少调到300以上,我翻的时候会加油让飞机有个上升的趋势,然后翻滚(不然掉高),翻滚过后控制油门定高。最后,op固件已经被淘汰了尽早刷bf或者cf固件吧,调试要比op方便很多,还多了其他功能,比如最适合翻滚的airmode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翻滚教程,我也正准备练翻滚。  要调PID吗   新手要用半自稳吗?

肯定要调PID的。网上又很多的。你可以参考下。半自稳也可以翻的

网友:
炸在屋顶上,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