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固定翼问题!错误含义

楼主(2016-09-05):
见图中两项 谁知道确切的含义 什么情况下出现
这两个……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第一个看下gps hdop 第二个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看下gps hdop 第二个不管

hdop正常

网友(2018-05-07):
AHRS (attitude heading reference system姿态航向参考系统).AHRS不正常. 这意味着EKF不健康。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尝试重新启动您的飞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