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磁极的大小关系,请求老师解惑

楼主(2016-09-05):
最近迷上绕电机,目前有个迷惑,同是9n6p的三个电机,每个转子上的磁极宽度都不一样,这个磁极宽度是不是原宽功率原高。翻好几页老帖子都找不到答案,哪位老哥懂得的说说看,这个磁极宽窄有什么奥秘。谢谢

网友A:
主要关系到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关系到扭力

同样磁极数,理论上磁极面积大扭力就大,对吗。谢谢

网友B:
楼主要是真有心思学,可以买个教科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磁极数,理论上磁极面积大扭力就大,对吗。谢谢

面积一方面,主要是磁铁的磁性有多大,还有磁铁和定子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一方面,主要是磁铁的磁性有多大,还有磁铁和定子之间的距离。

理解了,相同极速数,相同距离。磁力大扭力就大。电机功率是定子线圈决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真有心思学,可以买个教科书看看

无聊绕来玩玩,主要想改kv。只是观察到这个现象,心中有你疑惑。才发帖问问,没有深入钻研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了,相同极速数,相同距离。磁力大扭力就大。电机功率是定子线圈决定的吧

其他条件相同磁力大扭力大是肯定的,功率不一定了,磁力大的后果铁损发热也大。比如电脑散热风扇都是用磁性很小的软磁铁,长期运行都不热。

网友:
我觉得磁铁宽度和槽枝的宽度也有关。磁铁并不能无限加宽,撇开转子空间不说,如果磁铁宽到超过了槽枝的宽度太多,甚至把两个槽枝都覆盖了,那么其运行状态也会跟着变。所以很多内转子电机是跨多个齿槽绕的,因为磁极相对于槽枝跨越得太多。
至于磁力强弱并不是决定面积的最终因素,可以用更高牌号的磁铁获得更大的磁力。最理想的磁场效果是磁力线垂直于槽枝表面,也就是近似于瓦磁产生的效果。由此推断理想的磁铁宽度会比槽枝宽度稍微宽些,跟槽枝表面弧度有关,再宽对于动力的提升就没有明显的帮助。楼主的图左一那个转子用的是直板形磁铁,效率不会很高。

网友:
在一定的电压下,磁力越大转速越低,或者说,要达到高速就要更高的电压和更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