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 B6AC 平衡充 2.0 固件 刷机 菜单 2s 平衡测试 看PCB识MCU

楼主(2016-09-05):
不好意思 没有图片 麻烦 穿越吧!有图有真相!!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又更新至2.00 的版本 呵呵呵(原文先发表于手电之家,现完四轴,想起原来的帖子,顺便原文发表过来,给有需要的人!)

如题; 本楼 有 固件和刷机及菜单,
有两组2S平衡测试(2s先普通充电charge放置12小时后 用充电器balance平衡)
ima B6充电器 cheali-charger 固件 2.00随时可以校正电压 (通过菜单就可以校正电压电流)百多元的充电器 可玩性 真不错!!!!!
基础知识:
1、imax B6 国内有正版吗?  没有,B6最早应该是一个韩国品牌,可以充多种电池:锂电,铅酸,铁锂,镍氢等,基本上所有的电池类型都可以智能充电,还可以恒流放电。但后来因为使用的是MEGA32处理器被破解了,于是山寨B6充电器大量出现.

2、国内 B6 都可以刷吗?       是
3、B6充电器的诟病
      终止电压不精确。(涉及电子元件精度、电池线阻、电池内阻,接口内阻)
终止电压不准是很多朋友抱怨的问题,比如充满的时候单节有4.23的,有4.16的等,出现这种问题与多种因素有关。除了充电器本身精度问题外,还有个很主要的因素是电池本身的状态,其实了解锂电的朋友都很清楚,锂电是有寿命的,特别是模型用大电流放电(25C放电,30A电流)的电池寿命更是比想的短得多--能充100个来回就很不错了,再加上大电池放电无保护板,过放更是家常便饭。电池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内阻增大,即使充电器终止电压再精确,停充后一段时间后,电池的电压会跌落到4.10(对于B6来说,停充的时候还有80mA的电流)甚至更低。
   重点可以通过充电器基准电压改造(硬件改造)或新固件实现。
      平衡的时间很长。(比较特殊的分流平衡方式:分流式平衡充。)。硬件设计,注定了程序走向,所以。。。。。
      充电温度高:个人理解 在于N MOSFET ifrz44n上面, 开态电阻,Rds(on):0.024ohm=24mΩ 不知道换 10mΩ的N MOSFET会不会好点(未经证实)
4、B6 刷那个版本?  国内的 B6一般分两个版本(按照MCU 分类,MCU不同,注定所刷固件 及方法不一样)
                                    第一类 Atmega32 cpu(自己使用的已经刷机成功)一般是50w功率
                                    第二类 Nuvoton NuMicro M0517LBN CPU 有50w 80w功率
     上述版本就适用于 50w功率的B6至于某宝 80w的 这个应该是
NuMicro M0517LBN的, 本人没有用过。
5、第三方固件的 好处:新增电池种类 电池内阻,线阻测量,基准电流、电压软件校准(原来的B6 刷原版固件后 只能校准一次)
6、第三方固件的坏处:使用起来相对复杂,(习惯 和菜单理解能力)
7、适用人群:中端用户,至于骨灰玩家 请pass ,B6 50w的功率 远远满足不了你们的需求,
8、刷机难易程度:A类用户:玩过51 avr 编程的-------------------------小菜一碟
                                 B类用户:没有接触过51 avr的-----------------------中等难度
                                 C类用户:没有使用过电烙铁、分不清 win7 32、64位 区别的-------------------------难难难。
9、需要的工具
      A 刷机:十字螺丝刀,b6一套、电烙铁、usbasp(isp线)杜邦线,及对应32 64位系统的驱动,刷机软件、固件。

       刷机软件 :progisp或者avrdude 前者是图形界面 后者是 命令行界面
      B 校准电流 电压:6s电池一组(或者2*3s,3*2s,采用这种方式 必须有并充板)充满4.20V(这个是否必须充满未经证实,从程序设计来说充满4.20v 来校准 比较好),4位半万用表一直,普通万用表也可,不过最好电流档 有5a或1a的档位,10a,20a档位 精度不够!!!!
      (补充说明 充电电流 必须要精度高,电池寿命除了 充电截止电压外 充电电流影响也比较大。)
现在开始上菜 (适用于 50w Atmega32 cpu)
1、 认识 usbISP(ASP 下载线)
ISP下载器 S51 AVR USBASP编程器 烧写器 送排线 支持WIN764位  某宝 好多 好多
看好哦  这个就是下载器,一般会配10p杜邦线。
注意看电路板上的MISO、SCK、RST,MOSI,背面的 VCC,GND。以后要和充电器上对于的口连接。
2、拆B6: 这个 貌似没有什么好说的 左右两边 一边四个螺丝 ,拆一边就可以了!!!
          (提示 请先把四个银色按键珠用尖嘴钳拿下后 再抽PCB板,避免损坏PCB板上按键)
             按键不灵的 顺便换了吧
   拆开后 看液晶屏幕 右侧上方 是否有6个孔,如果有的话 应该就是 Atmega32 cpu 的b6
           补焊接 2.45mm排针,

两种版本不同的接口定义
复制版本isp接口(已更正,100%正确)
标准版本isp接口(已更正,100%正确)

顺便 提供 G.T. POWER A6-10 200W: isp 接口

用杜邦线和 ISP下载器 连接
USBASP        充电器排针接口
VCC ----------VCC
GND----------GND
MISO---------MISO
MOSI---------MOSI
SCK----------SCK
RST----------RST
总共 六跟线连接。

固件下载地址
进去以后 呵呵 都是e文一头雾水 怎么办????????看下图
下载 zip包,解压 找到hex目录中 选择对应的版本,

使用 说明:

适用于:

Atmega32 CPU:

  • G.T. POWER A6-10 200W
  • IMAX B6 Charger/Discharger 1-6 Cells (clone, original)
  • AC/DC Dual Power B6AC 80W RC Balance Charger/Discharger
  • Turnigy A-6-10 200W Balance charger & discharger
  • Turnigy Accucel-6 50W 5A Balancer/Charger w/ Accessories
  • Turnigy Accucel-8 150W 7A Balancer/Charger
  • Turnigy MEGA 400Wx2 Battery Charger/Discharger (800W)
  • ... many more

Nuvoton NuMicro M0517LBN CPU:

  • IMAX B6 Charger/Discharger 1-6 Cells
支持功能:
  • Li-ion, LiPo, LiPo-4.30V, LiPo-4.35V, LiFe: (锂离子电池,l离聚合物电池 4.2V, 4.3V ,4.35V ,锂铁电池)
    • charging(充电)
    • fast charging(快速充电)
    • charging + balancing (充电+平衡)
    • discharging(放电)
    • balancing(平衡)
    • storage(存储)
    • storage + balancing(存储+平衡)
  • NiCd and NiMH:(镍镉电池、镍氢电池

    • charging, method: -dV/dT(充电,充电控制方式:电压变化率)
    • discharging(放电)
    • cycling(循环)
  • NiZn:(镍锌电池:一种可以替代镍氢电池新型电池,标称1.6V,常见有5号aa和7号aaa。与镍氢镍镉电池相比,具有电压高、放电电流强的特点。在数码相机、闪光灯、电动玩具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 charging(充电)
    • fast charging (快充)
    • charging + balancing(充电+平衡)
    • discharging(放电)
    • balancing(平衡)
  • Pb: - not well tested!(2v铅酸蓄电池-20v铅酸蓄电池)

    • charging(充电)
    • discharging(放电)
    • Internal resistance display(显示电池内阻)
    • single cell resistance(单电池内阻)
    • whole battery resistance(整组电池内阻)
    • battery leads resistance(电池线阻)
    •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mperature monitoring(温度监控)
    • Overcharge and overdischarge monitoring(过冲过放监控)
    • Input voltage monitoring(输入电压监控)
    • Memory for 30 batteries(存贮30组不同电池设置)
    • LogView support
3开刷 刷机有风险(刷机前请自行备份原有固件)
连接 USBasp 到电脑 正确安装驱动, 连接到充电器(见上面)
启动使用Progisp1.72

选择芯片 Atmega32 或者Atmega32A 后点击 下方 RD按键 读取芯片信息 确保无错误。

读取 原芯片熔丝位设置!!!!!!!!!!!(很重要)

将下载的压缩包解压 然后打开到 里面的hex目录调入相应的固件!!!!

(本文 仅 涉及 Atmega32 CPU 其他的没有测试过)
依据充电器信号选择对应的固件,固件中original 和clone 版本的区别见上面,依据充电器上的刷机接口区分。
开始刷机

完成后 全部结束
B6出现 新的 界面!!!!!!!!!!
刷机完成后,需要校准电压,电流后才能使用!!!
后一步更新
校准
新版固件菜单 开机后菜单包含:
Options(选项)----settings(设置)---- extrn T(温度检测): yes    no
                                                                 extrn TCO(温度设定):1----99 C
                                                                 dT/dt():0.1---10.0 C/m
                                                                 enab –dV():yes    no
                                                                 NiMH –dV(镍氢电池):0---20 mV
                                                                 NiCd(镍镉电池):0---20 mV
                                                                 C/D cycles(充放循环次数):1---5
                                                                 cap COff():1---250 %
                                                                 Input low(最低供电电压):7---30 V
                                                                 disch +():0---1000 mV
                                                                 dis agres(放电确认):  yes    no
                                                                 Force bal(强制平衡):yes   no
                                                                 bal. err(平衡精度):3---200 mV
                                                                 UART(串口): disabled()、normal()、debug()ext. deb()、ext.Adc()
                                                                 Speed(波特率):9600、19200
                                                                 Resrt(复位)
Options(选项)----Calibrate(校准)----voltage(电压) Connect Battery(连接电池)校准6s每个电压及总电压
                                                               I charge(充电电流)两选项500ma 1000ma 校准电流
                                                               I discharge(放电电流) 两选项 50ma 300ma 校准电流
                                                               Temp extern(外部温度)LM358温度芯片 有就校准没有就不需要
                                                               Calib—UART()
                                                               Expert DANGER!(专家选项,不懂请不要设置)
Options(选项)----Calibrate(校准)---- Reset default(恢复默认)

1-33(第1-33套充电方案)每套菜单 都一致如下:每次对不同的电池充电时候 请先进入Edit battery查看相关参数 重点电池类型、电池电压
                         Charge balance(进入平衡充电)
                         Balance(进入平衡)
                         Discharge(进入放电)
                        Fast charge(进入快速充电)
                        Storage(进入储存充电)
                        Storage balance(进入平衡储存)
                        Edit battery(编辑电池)----Bat(电池类型):设置电池类型 (包含:Lipo(锂聚合物电池)、Li430(离聚合物4.30v)、Li435(锂聚合物4.35v)、NiZn(镍锌电池)、Unknown(未知种类)、NiCd(镍镉电池)、NiMH(镍氢电池)、Pb?(铅电池未测试)、Life(铁锂电池)、Lilo(锂离子电池)
                                                                          V(电压设置):设置2s 3s 4s 5s 6s类型 (上面电池类型不同 电池电压也不同)
                                                                         Ch(电池容量设置):
                                                                         Ic(充电电流设置):
                                                                         Id(放电电流设置):
                                                                        Create name(创建名称):自动创建充电方案名称
                                                                        Edit name(修改名称):手工修改充电方案名称
                                                                        Reset name(重置名称):

校准很简单啊 ,6S(充满的)电池上去1、校准总电压,单个电压,6s的 只能用 2*3s,或者3*2s 搭配并充板使用了(估计有点线损);
2、校准 充电电流
3、校准 放电电流
4、搞定收工呗

网友A:
如何制作下载线???求解

网友:
楼主强大,已经刷三方固件很多年了,非常强大的固件,如果把平衡改一下会更好,

网友(2016-12-06):
没看见图啊

网友:
太复杂了,估计我搞不定

网友B(2017-05-18):
B6刷了这个第三方固件,检测内阻的时候发现个奇怪问题,70毫欧的电芯,放在B6上测试,只有第一次检测显示80,比较靠谱,接下来的测试基本无一例外都显示200,300毫欧的数值,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7-24):
引用 网友B:
B6刷了这个第三方固件,检测内阻的时候发现个奇怪问题,70毫欧的电芯,放在B6上测试,只有第一次检测显示80 ...

外接的充电线的线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制作下载线???求解

专门的下载线啊 马云家

楼主:
传送门 原来发手电之家的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498”

楼主:
传送门呗 原来 发的帖子 这个有图 http://www.shoudian.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8498

网友(2020-09-01):
固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