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大神指教

楼主(2016-09-05):
多轴四旋翼机型X,近期出现一个问题, 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1号电机和3号电机,或者2号和4号电机 对角点头,飞控,电机恒利源9235和电调好盈80都是新的 。飞控检测是没有问题的,望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们公司做植保无人机的 目前暂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与飞手有关系或者机架

楼主:
飞机都是我自己飞的,机架我也换过都没问题,以前都没有 最近刚出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植保无人机的 目前暂时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与飞手有关系或者机架

飞机都是我自己飞的,机架我也换过都没问题,以前都没有 最近刚出来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都是我自己飞的,机架我也换过都没问题,以前都没有 最近刚出来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那是电池出问题引起着火的可能性比较大,本身无人机除了电池 好像能起火的也没什么部件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的话那是电池出问题引起着火的可能性比较大,本身无人机除了电池 好像能起火的也没什么部件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