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这款6.6v锂铁,最适合帆船。

楼主(2016-09-05):
大小刚好跟原配的4节5号电池组相同,可以放在帆船原厂设置好的电池糟里,不用改动位置,重量比5号电池组轻,电池容量也刚好。

一些有回传功能的接收机(R7008SB)要求电流大,用5号电池不能驱动,换上这个就能用了。

网友A:
离开帆船太久了,想问一下楼主帆船需要回传什么

网友:
主帆船需要回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开帆船太久了,想问一下楼主帆船需要回传什么

电压啊。

网友:
价格价格。。。

网友:
为了用这种锂铁电池,还要新买充电器

网友B:
铁锂果断天津力神,性价比刚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锂果断天津力神,性价比刚刚的。

刚买了格氏的2S锂铁,不知道楼上说的什么力神用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格氏的2S锂铁,不知道楼上说的什么力神用起来如何

2s应该是7.4V的吧?接舵机会过压,还要配调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2s应该是7.4V的吧?接舵机会过压,还要配调压器?

先分清楚 Lipo 和LiFe的区别,
7.4V是Lipo电池。6.6V是LiFe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格氏的2S锂铁,不知道楼上说的什么力神用起来如何

你好,刚好来问下哦,格氏的锂铁描述是控电,放电就1C,帆船上面可以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刚好来问下哦,格氏的锂铁描述是控电,放电就1C,帆船上面可以使用吗?

帆船上面能不能主要看接收机是什么,像R7008SB用5号电池就不能用。

网友:
八大优势

  安全性能的改善

  磷酸铁锂晶体中的P-O键稳固,难以分解,即便在高温或过充时也不会像钴酸锂一样结构崩塌发热或是形成强氧化性物质,因此拥有良好的安全性。有报告指出,实际操作中针刺或短路实验中发现有小部分样品出现燃烧现象,但未出现一例baozha事件,而过充实验中使用大大超出自身放电电压数倍的高电压充电,发现依然有baozha现象。虽然如此,其过充安全性较之普通液态电解液钴酸锂电池,已大有改善。

  寿命的改善

  磷酸铁锂电池是指用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

  长寿命铅酸电池的循环寿命在300次左右,最高也就500次,而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循环寿命达到2000次以上,标准充电(5小时率)使用,可达到2000次。同质量的铅酸电池是“新半年、旧半年、维护维护又半年”,最多也就1~1.5年时间,而磷酸铁锂电池在同样条件下使用,理论寿命将达到7~8年。综合考虑,性能价格比理论上为铅酸电池的4倍以上。

  可大电流快速放电

  大电流放电可大电流2C快速充放电,在专用充电器下,1.5C充电40分钟内即可使电池充满,起动电流可达2C,而铅酸电池无此性能。

高温性能好

  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工作温度范围宽广(-20C--+75C),有耐高温特性磷酸铁锂电热峰值可达350℃-500℃而锰酸锂和钴酸锂只在200℃左右。

  大容量

  具有比普通电池(铅酸等)更大的容量。5AH-1000AH(单体)

  无记忆效应

  可充电池在经常处于充满不放完的条件下工作,容量会迅速低于额定容量值,这种现象叫做记忆效应。像镍氢、镍镉电池存在记忆性,而磷酸铁锂电池无此现象,电池无论处于什么状态,可随充随用,无须先放完再充电。

  重量轻

  同等规格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的体积是铅酸电池体积的2/3,重量是铅酸电池的1/3。

缺点

磷酸铁锂存在一些性能上的缺陷,如振实密度与压实密度很低,导致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较低。低温性能较差

网友:
我的控默认回传信号强度,接收机电压。。然而用电也并不大。。现在用4节镍串联的。。充一次电可以玩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刚好来问下哦,格氏的锂铁描述是控电,放电就1C,帆船上面可以使用吗?

目前在rg65和mm530上用作接收电正常使用,暂未发现异常。主要是考虑6.6V电压,收索机的速度和扭力会高一点。

网友E(2018-04-28):
2S铁锂电池充满电是7.2V,用帆船上没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2S铁锂电池充满电是7.2V,用帆船上没事吗?

可以用,用的时候电压就正常了,是6.6V

我记得以前用5节镍氢电池充电时候要到8.4V,但用的时候电压回到6.5V

网友:
我买的格式的life 2250的 880可以玩以整体了

网友:
我用的是4节AA1.5V充电锂电池,工作期间始终恒压6V输出,是3.7V的锂离子电池经电池自带的电路板降压为1.5V输出。电池本身具备过充过放过流过压欠压保护,在电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降为1.2V(4节4.8V)输出以提示即将进入欠压保护。电池容量标称3000mah,不知是否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