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 BL_S电调

楼主(2016-09-05):
BL_S电调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目前那个牌子BL_S电调好。

网友A:
优点是效率高,声音小,功率大(因为相同功率发热小导致相同散热面积功率更大),响应快。缺点是设计制造难度大,昂贵,无法关闭刹车。BLS近期才出品的所以说哪个牌子好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效率高,声音小,功率大(因为相同功率发热小导致相同散热面积功率更大),响应快。缺点是设计制造难度 ...

.......那还是继续观望。。。小白鼠别人去当好了。。。

网友B:
不知道新出的好盈MINI能不能刷B_S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新出的好盈MINI能不能刷B_S固件

mini也不支持同步整流,无法BL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效率高,声音小,功率大(因为相同功率发热小导致相同散热面积功率更大),响应快。缺点是设计制造难度 ...

为什么无法关闭刹车是个缺点呢?我认为在穿越机上,刹车功能是没有坏处,不应该关闭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无法关闭刹车是个缺点呢?我认为在穿越机上,刹车功能是没有坏处,不应该关闭这个功能。

在穿越机上是好事,在其他飞机上就不是。 BLS专为穿越机设计的程序。顺滑,高效,低噪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穿越机上是好事,在其他飞机上就不是。 BLS专为穿越机设计的程序。顺滑,高效,低噪音。。。。

BLS的同步整流在固定翼上面可以延长续航时间,但是它的刹车会让减小油门也出现反扭,方向与加大油门相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也不支持同步整流,无法BLS

好盈20A用的是F396芯片,当然这个我不太懂,只是好奇了解一下

网友E:
我在用BLS的电调,以前用的是BL电调。完全不同,超柔和启动,启动时候估计只有几转。。。响应数度极好。我用舵机测试器,甚至可以感应到频率变化。听的出来。声音小。很顺。刹车很灵,油门下来立转速。马上就下来    就是觉得电机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刹车的原因,还有感觉比BL程序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新出的好盈MINI能不能刷B_S固件

看他什么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用BLS的电调,以前用的是BL电调。完全不同,超柔和启动,启动时候估计只有几转。。。响应数度极好。我 ...

电机热你把进角调低点就是了,或者调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盈20A用的是F396芯片,当然这个我不太懂,只是好奇了解一下

F396绝对不可以用刷BLS。BB10和BB21的就可以刷B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