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别的机子有否推荐

楼主(2016-09-05):
请老鸟推荐下500级别的电直,价格实惠点的,炸鸡成本低点的

网友:
亚拓PRO没有之一只有唯一

网友:
亚拓500PRO好些还是500l好些?

网友:
亚拓500PRO有的卖吗,

网友:
不急等小罗的500,呵呵

网友:
買沒停產的都很好

网友:
可以等等小罗的  到时候又多一个选择

网友:
500pro改480桨

网友:
同样也好奇小罗的路过

网友A:
为啥都说PRO比L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都说PRO比L好?

电池内置炸鸡伤侧板,并且飞机重心偏离大桨更远,各方面考虑都没有PRO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都说PRO比L好?

一共有几点,除了楼上回复之外我补充点

1 500L 炸鸡 或者 碰撞 头罩容易磨电机;
2 500L 挑电池尺寸;
3 500L 机身有些升级,拆卸难度也增加了;
4 很多人说FBL炸鸡优于DFC,这点我没感觉到,反而喜欢dfc的简洁和手感;
5 不喜欢绿套;
6 电池内置如果炸机伤了侧板,电池也难逃一死;
7 500PRO飞过一段,500L飞过不到20起落,个人没体验出500L动力上有明显提升;
8 pro机身很耐炸;

以上为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欢迎补充;

网友B:
分阶段,如果是刚刚3D,还在练基本功的就500 PRO
要是飞的很长时间,就是为了拿着方便就500 L

pro的是电池在上面,电机在下面,电池在外面有个好处,新手可以选择大容量电池联系基本功,电池大点重点,无所谓,再就是新手飞行炸鸡是难免的,炸的时候电池实际上是最脆弱的,这个时候最容易炸飞电池。我这里发生过好多,450基本的PRO炸飞了电池。450L电池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冒烟起火。根本没法救。不过500Pro的散热不是很好。夏天总要休息,。我这里没有人飞500L,都是PRO ,不过跟450结构一样,参考一下

500L嘛,新款,看着漂亮,电池在里面,电机电调在上面,散热肯定没问题,磨头罩那个其实不算问题吧

另外我跟喜欢DFC的旋翼头,这个其实挺耐炸的啊,维修起来也简单,不过450的DFC那个螺丝就太坑了

网友:
练习还是450或者x3吧

网友:
马上sab420出来,500机型有多了一个选择

网友:
成本最低的练习机应该是500esp,各种副厂件。

网友:
我有艾特500的精灵 由工厂发货 有意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分阶段,如果是刚刚3D,还在练基本功的就500 PRO
要是飞的很长时间,就是为了拿着方便就500 L

电池挣断扎带再穿过头罩已经没有多大力量了,因此损坏电池的几率很小。如果电池内置基本上炸鸡侧板难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池挣断扎带再穿过头罩已经没有多大力量了,因此损坏电池的几率很小。如果电池内置基本上炸鸡侧板难保! ...

我这里有很多新人是不带头罩的,炸的时候很容易砍到电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手不爱带头罩,其实头罩蛮抗炸的,而且也好辨认姿态。

网友:
500L电机跟本磨不到头罩, 空间很大,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别什么都要考虑炸机怎么怎么样,飞机是要看性能的,光考虑炸机不考虑性能那还不如买个小玩具直机,那个不怕炸。700电池也是内置难到就不能入了吗?500L要把电池炸坏的机率没那么大, 500本来就重,上大电池跟本不好飞,所是电池在2600amh是最好的,飞着也跟手, 3300的电池也就比2600多飞1分钟 所以没有必要上大电池。如果你是新手还是上450比较好,如果你不是新手想入练习机那就500L

网友:
综合考虑,有的朋友是摔机也在综合考虑的范畴的呢,还有昜维修性也可以纳入考量,我是玩飞越450pro,每次摔就很难调到原来的静、“稳”的状态,每炸就不停的换件,直至到从新理想了都消耗了好多天也停飞好多天了,太辛苦了

网友:
请问一下大家,亚拓500易修复易调吗?能改皮传吗?谢谢

网友D:
500PRO,一定要知道一个顺序,飞机前期是拿来炸的,虽然很赞同飞机不是拿来炸是拿来飞的,但是哪个先哪个后的问题,不炸,怎么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PRO,一定要知道一个顺序,飞机前期是拿来炸的,虽然很赞同飞机不是拿来炸是拿来飞的,但是哪个先哪个后 ...

网友:
对对对,是有个摔机的过渡期的,所以零件的多少和价格还是得考虑进去,这个是会很大程度影响飞机出勤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有很多新人是不带头罩的,炸的时候很容易砍到电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新手不爱带头罩,其实头罩蛮抗 ...

装13而已

网友:
亚拓500pro,就这个,最爽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PRO,一定要知道一个顺序,飞机前期是拿来炸的,虽然很赞同飞机不是拿来炸是拿来飞的,但是哪个先哪个后 ...

经常炸机模拟器应该是最好的朋友,新手炸机很打击信心,但是新手普遍耐不住寂寞练模拟器,总想尝试去飞一下自己还不熟练的动作,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综合炸机成本选取适合自己的飞机才是对的路,如果对装修调有毅力,便宜副厂件多的飞机是最好选择,如果是土豪你可以选择各种任性。

网友E:
楼主 就弄个x3最合适 刚开始练悬停 炸机成本一般就是扫大齿和尾中联 x3尾管 横轴 主轴 不是恶性炸机 不用换 绝对抗炸 现阶段 网上大把x3 配件套机都可以收 练习动作 500能做的x3都能做 练好了直接换550或以上 挺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就弄个x3最合适 刚开始练悬停 炸机成本一般就是扫大齿和尾中联 x3尾管 横轴 主轴 不是恶性炸机 不用换 ...

赞同 练习就是x3或者450 其它都不适合 小机飞好了 大机随便上

网友:
亚拓500  500L   SAB380    SAB500  X4都飞过。 亚拓PRO最皮实。

网友:
同样KIT亚拓500L还带马达电调才2800,比SAB性价比高不是一点两点了

网友:
话说500L炸了不下20回,大炸小炸都有,炸坏过电池,头罩,还真没坏过因为电池内置的侧板,不过炸过一回后边的头罩柱,头罩柱没坏,把附近的侧板裂断了一点,话说500的主轴横轴很结实,轻易不会弯

网友:
500的配件有副厂,而且非常全,除了主横轴用原厂,其余全部非耐克斯,谁用谁知道,甚至对转,尾齿也耐得住,完全各种艹,比富丽齿和精度的强得多

网友:
建议直接550

网友:
罗总的500是那个机型?

网友F:
呵呵,不是装13,而是直升机新手们都觉得不带头罩好飞些,稳定,这其中原因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是装13,而是直升机新手们都觉得不带头罩好飞些,稳定,这其中原因自己想

飞保护是手法操作不正常,正常水平随便操!

网友:
500L就一点不好,如果扫到对转齿轮,拆尾管座要比500pro,多拆许多螺丝,因为机身宽了,侧板上有注塑件加厚,尾管做嵌入式侧板,太麻烦了,拆过一次不爽,所以出掉了。。。

网友:
SAB炸不起

网友G:
都说pro好现在 新的很少了吧

网友:
500pro没新机了

网友:
放心
500pro會越飛越新的~

网友:
飛越,飛耐,富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