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C控 怎么设置龙卷风三轴陀螺的斜盘感度

楼主(2016-09-05):
都设置好了,斜盘 以及锁尾感度不会在空上面设置,打副翼和升降一切正常,就是斜盘感度有点弱,请教下10C控怎么设置,
陀螺仪
是龙卷风
设置卡,斜盘感度只显示。要在遥控上面哪一栏设置

网友A:
抱歉楼主,我不玩儿直升机。麻烦问下你现在用原装控电吗?如果换了的话,求下型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