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怎样玩模拟器 有没有教程什么的

楼主(2016-09-05):
谁知道x9d怎样玩模拟器    摇杆全是说不出的乱  不是通道混了  而是都乱跳的    就个油门正常还是中间最低油门   上去慢慢加大  前几天就liftoff不能校准  其他可以  现在都不行了  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在模拟器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模拟器里设置。

就是在模拟器上校准也校准不了啊

网友(2019-04-29):
同款问题,马一下,呼唤大神

网友(2020-09-28):
校准遥控器freerider不能正常校准使用,通道会乱跳,需要设置成:在初始界面按menu,再不停按page直到出现inputs界面,进入并将里面的weight和offset都调整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