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选择,求助模友

楼主(2016-09-05):
450组好了,相机没有选,大家说小米一代升级版好,还是山狗sj4000拍出来的效果好?

网友:
我感觉小米相对山狗要好,SJ4000和小米我都用过。运动相机都有畸变。

网友A:
小米4K相当不错 比黑狗4好多了
这机架会震死 相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4K相当不错 比黑狗4好多了
这机架会震死 相机的哦

没有震动,我用其他的相机试过了

网友:
我也在纠结中。小米?go4?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云台怎么接线?我是APM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云台怎么接线?我是APM的飞控

我用的是naza v2没有用过你那款飞控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naza v2没有用过你那款飞控哦

原理应该差不多吧,告诉我接飞控的哪里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问一下,云台怎么接线?我是APM的飞控

扩展通道的倒数第三第四通道

网友(2016-10-18):
鹰眼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