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能不能用天地飞的9通高频头

楼主(2016-09-05):
  航拍机要用到12通道,被迫用了X9D, 但是其他很多机都是 天地飞9通的接收.

X9D能不能用天地飞的高频头,使用天地飞的接收,如果可以,X9D的高频头脚定义是怎么样的,

天地飞的高频头脚定义我倒是知道.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

网友A:
用睿思凯自己的高频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睿思凯自己的高频头吧

严重同意,用人家自己的高频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同意,用人家自己的高频头吧。

问题是,因为有很多台天地飞的飞机,如果出去飞, 就要带两个控了,所以才想用X9D兼容掉其他天地飞的飞机,实际上,现在只有2台航拍机才是9通道都不够用.

其他10多台各种飞机如果都换掉FRSKY的接收,开支不小. 既然X9D那么强悍,想知道能否用天地飞的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睿思凯自己的高频头吧

算了,不用问,查了一下资料,3根杜邦线一接,完美运行天地飞9通的高频头,所有天地飞的接收都能正常运转,就等出去实际拉距飞看看有没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C:
这样的话,X9D的功能、天9功能都发挥不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X9D的功能、天9功能都发挥不出来吧?

没感觉 今天飞了一下,天9该有的东西貌似都没有问题。

网友D:
我用X9D外接天地飞飞过一段时间,无问题。但无法实现12通。你可将X9D内置高频头设置为d16模式,用2个X8R睿斯凯接收机构成16通道,控制多轴进行航拍。外置高频头为天地飞高频头,用天地飞接收机飞其他飞机。一个控完胜。

网友C:
我想天地飞上的失控保护应该用不了。不管这些一般用应该没问题。我也在找机会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天地飞上的失控保护应该用不了。不管这些一般用应该没问题。我也在找机会改啊。

失控保护没有问题,我没有从X9D上设置过天地飞接收的失控保护,因为那些接收机都已经装在飞机上,以前由天9设置好.结果在X9D控制的时候,关控,它们依然是按照以前的工作方式.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X9D外接天地飞飞过一段时间,无问题。但无法实现12通。你可将X9D内置高频头设置为d16模式,用2个X8R睿 ...

天地飞的接收就无需要求它12通了,我这样接天地飞高频头,无非是有10多台小四轴以及其他固定翼用了天地飞,兼容下来就省下全部换FRSKY接收的钱,又不用带两个控出去.

用到12通的两台航拍机,都是用PIX飞控的,一个X8R就直接16通了,因为支持SBUS,1-8SBUS,飞控控制,8-16通是PWM,用作云台上下,左右,模式切换,相机开关,脚架收放,等等,16通完全够了,加上头追,也只是用到12通.

网友:
可以用天八或者天6这中外置 高频头,就是有单独堆码按键的天地飞高频头 。插在x9d背后,背后4根针从上到下依次为 cpmm (信号)  Heart_beat    vmain(电源+) GND(电源-) sport   然后在x9d设置 开启外置高频头,选ppm即可。
我是x9d+天6的高频头。

网友(2018-04-10):
引用 楼主:
失控保护没有问题,我没有从X9D上设置过天地飞接收的失控保护,因为那些接收机都已经装在飞机上,以前由天9 ...

能再x9d上设置这天地飞的失控保护么?

网友(2018-06-16):
引用 楼主:
算了,不用问,查了一下资料,3根杜邦线一接,完美运行天地飞9通的高频头,所有天地飞的接收都能正常运转,就等 ...

楼主请赐教,用天九的头吗?控里面怎么设置

网友:
天地飞的高频头有卖的吗

网友E:
能用,得改线序,没问题。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E:
能用,得改线序,没问题。

天8高频头引脚是如何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