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的at9s,舵机抖舵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9-05):
3个ds410的舵机,摇杆慢一点推,舵机正常,稍快一点就抖舵,甚至接收红灯都熄灭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过一个什么地方说过这种情况,说是因为AT9S的速度太快,如果舵机的反应速度跟不上,就会发生这种现象。解决方法好象是在菜单里增加一点延时。

具体怎么做,这个不清楚。

网友A:
红灯熄灭应该是BEC跟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熄灭应该是BEC跟不上吧?

造成舵机短路了,接收没电了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以及对产品的问题的反馈。
根据您的描述(舵机抖舵,红灯熄灭),可能因为遥控器做动作时,接收机供电电压不足。
请问您给接收机供电的电调BEC是多少安培的,如果1A是可能出现电流输出不够,导致电压不稳定。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非常感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以及对产品的问题的反馈。
根据您的描述(舵机抖舵,红灯熄灭),可能 ...

15a的,不会供电不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5a的,不会供电不足吧

您好,

您说的15A是电调,这很正常。
我说的是BEC,一般是5V 1A, 5V 2A,或5V 3A,如果是1A的话,接3个舵机,接收机是会供电不足的

网友C:
这几天我的也出现了楼主说的情况,用万用表测量BEC的输出电压有比较大的波动。拆开电调后发现BEC供电的是78M05,输入端有一个1000微法的电解电容,输出端什么都没有。把输入端的1000微法电容接到了BEC的输出端,在78M05的输入端重新接了一个3300微法的电解电容。经过测试,故障消失。

所以,未必是电流的问题。问题是电调本身的BEC设计就有重大缺陷,78系列的三端稳压输入和输出都要有滤波电容,并且还要并脸上0.1微法的消振电容,这几乎是个常识。但电调的设计者可能是出于体积的考虑取消了输出滤波电容。

引申开来,众所诟病的AT9遥控器失控的事情,会不会也是因为电调而起呢?我建议乐迪公司的技术人员不妨研究一下。

网友:
电位器问题
就是摇杆到某一个点,回出现跳舵,可以再舵量显示里面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我的也出现了楼主说的情况,用万用表测量BEC的输出电压有比较大的波动。拆开电调后发现BEC供电的是78 ...

您好,

7805属于线性稳压器,特点是稳定性好,但效率较低,不时和大电流场合(如1A以上)。而航模应用中,某些电调厂商采用7805作BEC的话,容易产生电压不稳的情况,原因是许多模友会用电调的BEC同时给接收机和舵机同时供电,大多数情况是不止一个舵机。每个舵机的工作电流一般是0-0.7A,峰值可能达到1A以上。多个舵机加接收机一起使用,对于7805而言,负载过重会导致电压跌落,使接收机无法正常工作,出现如楼主反馈的打动作接收机灯突然不亮,进而可能出现失控。所以,建议使用开关稳压类型的BEC,一般用5V,3A的BEC,市面价格对于大众也能接受,几块十几块的都有。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7805属于线性稳压器,特点是稳定性好,但效率较低,不时和大电流场合(如1A以上)。而航模应用 ...

我的电调和舵机是亚拓250原装的,原来用jr的遥控可正常使用,现在控坏了,换了At9s,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D:
换一个电调就好,我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和舵机是亚拓250原装的,原来用jr的遥控可正常使用,现在控坏了,换了At9s,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 ...

你好,

你的电调质量是没问题的,但是和接受机r9d配合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接收机响应速率和输出速率比市面上的不少接收机是快的,我们的是60多HZ,他们的是50HZ,因此对电调的要求会更高,不然打动作会可能出现电压不够,灯就暗了。
建议是使用5V 3A的BEC,淘宝价格也不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电调就好,我试过。

求问250直机换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电调质量是没问题的,但是和接受机r9d配合可能就有问题。

求一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一具体型号,谢谢!

只要搜索5v 3A bec ,采用开关电源的设计就可以 价格在你能接受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搜索5v 3A bec ,采用开关电源的设计就可以 价格在你能接受的范围

是并在电池上,然后BEC也并在接收机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并在电池上,然后BEC也并在接收机上吗?

是的,bec输入并在电路板(电源供电),输出并在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bec输入并在电路板(电源供电),输出并在接收机

已处理好,确实是BEC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