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L学习组装经历

楼主(2016-09-05):
从上海回来,550L不方便随身携带,需要快递回来又不好打包,只好拆除了尾管和脚架这些易损坏的部分,顺丰快递,无损运输 ^_^
在上海时结构部分已经安装完成,但是接收机和电调都没有搞定,计划今天恢复安装机架,翻译电调说明书,XX的,全英文,还就一页=_=

这几天购买配件的时候买了一个电调设置卡,看看是直接遥控器设置方便,还是电调卡方便,等学习明白了分享一个教程出来。

网上淘的FX-22还没到,电调搞定后,继续学习遥控器和接收机的设置。
电调今天没搞定,遥控器倒是初步学习到一些东西,首先赞一下Futaba的设计,今天收到遥控时一看日本手,心凉了一半,上网找这个型号的改手配件,没有,找这个型号改手教学视频,没有,疯了。
无奈打算拆开看看,手头还没有这个型号的说明书,反面看了一圈也没有一个螺丝!下面有两个卡锁,最后发现天线得后面有一个可以滑动的开关,原来整个后盖是完全打开的,方便。
打开后一览无余,电池,两个轴的机械部分,还看到两个预留波动开关的接线头,就是中间左右两个白色的小插头,只需要购买两个专用的波动开关安装上就可以,某宝就有,价格嘛,有点小贵。

继续研究改手,没改之前左侧油门上比右边多个盖子,拆下三个螺丝就能拿下来,这时突然发现两侧轴变成了双回中!仔细看了一下左右轴的区别,只是多了三个零件,果断拆下换到右边,回中油门搞定,测试一下完全没问题,剩下得就是装回后盖,菜单模式设置,日本手改美国手居然就这样搞定了 ^_^

明天继续折腾电调=_=

网友A:
不用调换吧   你只需换压片和弹簧    然后控改model2

网友B:
楼主玩车啊,HP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调换吧   你只需换压片和弹簧    然后控改model2

只需要把图片里的三个零件从一边换到另一边,改成Model2就可以了:)

网友C:
难道楼主以为换手是很高深的科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玩车啊,HPI。。

眼力真好啊savage 4.6

楼主:
我会尽量坚持,把组装调试的过程写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楼主以为换手是很高深的科技吗?

坦白说,这是第一次遥控器改手,之前只是在网上看过其它型号改手视频,又是折又是拉弹簧什么的,而且网上也没找到这个控的改手教程,压根没想到这个比预想的简单,所以加上一张图片,希望再有遇到的别像我一样抓瞎

楼主:
充电器收到了,翻出N年前的通讯电源,连接使用没问题,清点了一下配件,想要充6s的亚拓电池,还得补充几个接头和电源线。

然后又发现了新问题,pl6的并充板怎么能接到这个充电器上?

网友D:
新玩直升机吗?小心调试,注意安全。。。

楼主:
电调还是没有搞定,无论是按照官方说明书,还是网上说的方法,其实都写的差不多=_=
好吧,我打算找人求助了,麻烦九哥开车把我和飞机拉到城市的另一头,因为买充电器时问过是否可以技术支持,那时可能预感到这个550不会怎么顺利的飞起来吧。
师傅看一眼飞机和控,说了一句,这个控和14SG瓤子是一样的,好吧,我还是喜欢这个外观。
调整方式和我在说明书还有网上看到的基本一样,不过是在菜单里调,不是用摇杆,中间师傅没搞定,电话咨询了一下朋友,然后……就搞定了,电话内容听不到关键的,调整过程没看到完整的,最后确定了调整菜单项和调整后的内容,好吧,我还是没明白,关键是飞机终于转起来了,菜单项照片,记录一下

感谢师傅,都没收费 ^_^

顺便买了几个香蕉插还有XT60的接头,等网上其他的配件到了,就可以DIY充电器得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玩直升机吗?小心调试,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飞机已经组装调试可以飞了,刚有时间把这些整理一下,写好作业分享出来。

网友E:
我記得550l的電變參數都已經設好了 插上去就能用了 除非你要用定速才需要接電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記得550l的電變參數都已經設好了 插上去就能用了 除非你要用定速才需要接電腦啊

这个不能用啊,而且后来在网上看到电调还有Bug,需要升级固件才能解决。

楼主:
今天九哥带着螺距尺来调飞机,再次确认了飞控所有设置,并用螺距尺校正了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范围这些参数,装桨,试飞。

遵循航模届的传统,飞行前不拍照,这张是试飞后拍的相片,好吧,至少今天没炸机。其实是还没飞起来,飞机在九哥得遥控下,几经挣扎,就是蹦哒了几下,中间哔哔叫报警一次,电调报警一次,就是没有飞起来,一推油门明显听到转数下降,原因还没整明白,我怀疑是电池没电,因为这块电池买回来还没充过电,因为充电器的配件还没到齐,我们就是着急试飞一下=_=

楼主:
辛苦九哥一直在找有关电调的资料,不找也飞不起来啊 ^_^
今天发现重大问题,电调有BUG!需要升级电调固件才可以,幸好之前已经购买了电调卡,软件已经在电脑里装好了,连接电脑,检查版本,4.04升级4.22,上面还有一个Beta的4.24版本,本着安全的原则,用稳定版,几分钟搞定。

剩下的只能等充电器配件搞定的时候来验证了。

楼主:
充电器配件到齐,开工!

先用两套成品线充小电池试试,完全没问题,可以放心干活了。

焊接了N个接头,无奈烙铁不给力,效率很低=_=

暂时先做了6s直连充电线两根,并且可以中间拆开,配合并充板使用,两个并充板,一个可以充4块电池,一个可以充6块电池,4块电池是用PL6的并充板改的线,因为之前买错了,8s并充线扔掉两根,改成6s并充线。其实充电器后面还有一根10AWG的线,焊接XT90插头,连接电源用的,也是最难焊接的,不过照片里没拍到。

网友F:
板控飞直机好操控么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控飞直机好操控么楼主?

个人感觉加上原厂的那个掌托非常舒服,因为这个控的杆比较长,飞550L时操控很稳!
但是同样因为这个杆太长,估计飞3D不一定适合。(本人只会普通飞行,不会3D

楼主:
20160710接着说充电器

连接完成,充电测试,如果配套的电源是24V,估计我就不会用这个12V的通讯电源了,毕竟那个电源和这个充电器摆在一起,颜值更高 ^_^

充电电压,充电电流,充电容量,温度探头暂时没接,所以是0,充电曲线,电池内阻,平衡柱状图等等,各种参数,左右两组完全独立,就是完全单独设置充电类型,相当于两个400W的充电器。

第一次充电,没用太大的电流,实际充电5A多一点,3574mAh用时43:30,还可以,下次用大电流再试试。

楼主:
我快让电调折磨疯啦!!!

这个是之前调完得数值

这个是后来自己调得数值,实际试飞还是有问题,各种查找资料,遥控器的说明书都看了N遍了,网上的各种说法都有,因为电调品牌和型号不一样,就是搞不清楚这电调和END POINT的关系,肯定是有问题没整清楚!
现在已经快24点了,无意中在电调卡的一个问号里点出来这个说明,也终于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一些。不知道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还是厂家的人文法有问题,关键是这个“调低25%”,反复测试后,把油门行程的上下部分先设置到75,然后油门杆最高,电调接电,上数值调到100,滴响一声,下数值调到100,再滴响一声,电调可以正常工作。
100的25%是25,135的25%是33.75,这个数值是不是很眼熟,XX的,如果我算得没错,那么终于找到问题的关键了!

下楼初步测试可以悬停,风大,侧飘有点严重,关键是我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大桨螺丝有一个松一个紧,起来一次就不能正常飞了,我还没带工具下楼,先测试到这里吧,上楼,充电,检查大桨螺丝,准备下次测试=_=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看书,练模拟器,好无聊啊!书中印象最深刻的两个部分,气象和直升机。
气象一章讲到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干燥空气比湿润空气升力大,低海拔空气比高原空气升力大,看来玩滑翔机的时候就是找各种上升气流。
直升机单旋翼无副翼,尾桨是用来控制飞机不会自旋,还有控制飞机左右转向的,但是在飞机转向时因为尾桨的动力来源与主桨分配有变化,所以在左旋和右旋时有区别,向左自旋时,机尾向右,尾桨推力减小,主桨动力加大。向右自旋时机尾向左,尾桨推力加大,主桨动力减小。那么记住左升右降这个规律,当然飞机在向左和向右打副翼时,就是飞机向左和向右倾斜时,也有上升和下降的变化,这一章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才掰扯明白。还有一点,以上变化是根据飞机大桨顺时针旋转,也就是正桨形式来说的。
模拟器的练习就说一件事,据朋友指点,最好在设置里打开风向变化,包括正常风力和瞬时风力风向,这样才符合自然环境,不会飞真机时怕风,模拟器里还可以设置上升气流什么的,但是感觉不明显,不知道是不是直升机的原因,等有时间用滑翔机试试。

楼主:
被朋友拉着飞他的450机型,一定让我找一下手感,第一遍飞了两块电池吧,上楼充电,第二遍也飞了大概两块电池。

两点体会:
一是练模拟器非常有用啊,至少摸到真机时不会太晃,虽然我只做了对尾悬停和前后航线=_=
二是450飞机太小了,加上朋友遥控器的杆比我的短一些,很小的动作时飞机都是上蹿下跳的,熟悉了一会儿才好些,看来用控的手感很重要。
另外就是550L很稳,但是这家伙太大了,飞起来时切风的声音给人的压力很大!

下午给550L电池充电,充电电流设置最大20A,但是电源只有14V,最大充电电流只到10A多一点,看来还是得用24V电源才能发挥出来,温度探头接上了,全程就这温度,电池根本不热,亚拓原厂电池,放电60C,充电5C,5*5=25A的充电电流,余量还很大。
插入晒一下新买到的头追模块,配合Futaba的控很好玩,具体怎么玩已经想好了,等忙完手头的事情吧,单写一个记录。

充电的时候重新对550L的MB飞控进行校对,各种螺距,尾桨感度提高一级,因为上次试飞发现飞机飞起来后自旋,用微调都不行。

因为是调试,就充了一块电池,下楼找没人的地方,终于调试飞满第一块电池,安全降落。
飞机还是有一点左旋,用微调设置到-7~8就可以了,回头看看把尾桨感度再提升一级试试。(这里调试是错误,后面会讲不锁尾的原因)

因为是用户外摄像机录的视频,相片没有质量而言,对付看看把=_=

网友G:
引用 楼主:
辛苦九哥一直在找有关电调的资料,不找也飞不起来啊 ^_^
今天发现重大问题,电调有BUG!需要升 ...

楼主你的接收机天线不能这样搞。现在的直升机基本上都是碳侧板,而碳侧板是导电的,对于工作在微波波段的天线来说,如果紧贴侧板安装,侧板的屏蔽作用会影响信号的接收(降低天线的接收增益)。
建议将天线远离侧板和其它导电性的大构建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接收机天线不能这样搞。现在的直升机基本上都是碳侧板,而碳侧板是导电的,对于工作在微波波段的 ...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了测试的时候随便粘了一下,后期接收机的位置也重新做了调整,调试的时候心烦啊, 那时没有心情做细微的整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了测试的时候随便粘了一下,后期接收机的位置也重新做了调整,调试的时候心烦 ...

嗯嗯!爽飞就好!

网友:
很详细的流程,祝爽飞

网友(2017-04-11):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修改了测试的时候随便粘了一下,后期接收机的位置也重新做了调整,调试的时候心烦 ...

LZ  你的550启动的时候,齿轮声音匀称么,我的有间歇声,感觉是尾驱动齿跟对传齿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