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轻木滑翔机的重心位置……

楼主(2016-09-06):
如图,今年看到轻木的JJ被其内部结构和制作方式所吸引,于是手痒入了架GUPPY滑翔机……
制作过程不再赘述……目前已经完成……
只不过由于是全轻木结构知其异常脆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重心问题一般我是确定在主翼中间碳纤加强杆附近……为稳妥起见还是咨询了卖家……但卖家给我的回答彻底让我蒙了……
接下来大家跟我一道看看图吧……

就是这里了,我们大家一般认为重心所在之处为主翼前缘1/3处,我认为所谓主翼前缘1/3处就是上图中碳纤加强杆大概往左一点的位置……

而卖家却告诉我,“主翼前缘”是上图中碳杆往机头方向轻木蒙皮的部分……并告诉我重心在下图中所画的红线处……我彻底蒙了……这么靠前?

由于本人固定翼飞得不多,几近新手,或许是真没搞懂“主翼前缘1/3处”的含义,还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可能是沟通有误会。常规布局的模型飞行为稳妥起见,照顾飞行的俯仰稳定性,重心大多调整在翼弦25%~40%的位置,没有太多的空气动力理论知识的话,最好是找块有深草丛的地方无动力手掷滑翔试飞根据飞行轨迹和姿态来确定重心位置了。不过,手掷起飞也是个技术活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沟通有误会。常规布局的模型飞行为稳妥起见,照顾飞行的俯仰稳定性,重心大多调整在翼弦25%~40%的位 ...

楼上说得对,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手抛飞一下先,这方法比较直接!

网友:
一个大概的位置就可以不会应为重心炸鸡的大概是在插管附近

网友B:
前缘1/3,是指重心在弦长距离前缘的1/3处,而不是前缘蒙板的1/3处所以重心和普通飞机是差不多的

网友:
在你碳棒靠后2厘米的地方

网友:
以碳杆为重心 应该差不多  也许会稍微头重  试飞后 在调整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缘1/3,是指重心在弦长距离前缘的1/3处,而不是前缘蒙板的1/3处所以重心和普通飞机是差不多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卖家非要说在蒙版的1/3……
哎,只好试试再说了……

网友C:
这个飞机应该是标记的那几个位置都能飞!重心要看机翼的安装角,还有飞行时的风速来适当调整的!机翼安装角大的话,重心是要靠前的,风大的时候重心也得适当靠前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应该是标记的那几个位置都能飞!重心要看机翼的安装角,还有飞行时的风速来适当调整的!机翼安装角 ...

哎,只能试试咯……
碰碰运气……希望别秒炸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