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出新机了 V950 200级别 大号v977

楼主(2016-09-06):
又是尾电机锁尾模式  主马达无刷  暂时还没看到配件  不知道坑不坑

网友A:
看过视频!动力挺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视频!动力挺弱!

具体要试过才知道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不爱,看起来好玩具腔

网友:
头罩比华坑好看

网友B:
坑,怎么又要977的控了,既然110、120都用X6了,那就以后统一用一种控,有一个控就可以全系列飞,这倒好,手里伟力控两个,出去玩还得带两个麻烦,并且多花钱,为什么不能统一遥控,什么意思呢

网友:
发一套过来,我试试!!

网友:
还在服役977

网友:
伟力需要继续优化重量和耐炸间的平衡啊,看了视频,还是动力弱了点,这机看起来有点华master cp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坑,怎么又要977的控了,既然110、120都用X6了,那就以后统一用一种控,有一个控就可以全系列飞,这倒好, ...

伟力是伟力 XK是XK不一样的

网友:
外观感觉还好

网友D:
什么时候上市呢

网友:
这个级别的就已经不耐炸了 炸了修起来麻烦

网友:
内部结构又没有变简单(好维护)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哦

网友:
一直在期待XK或伟力出新机,看视频这机动力还是比较失望。希望XK能出点新名堂吧

网友:
那么大的尾电机可能锁尾不会太好或者尾电机容易挂吧,加了减速组炸机也更容易坏,这个级别还是应该轴传。

网友:
具体参数:

网友:
难懂:这主旋变距算是FBL吧,这么小,还相位叉。噢!尾巴怎么回事,这么个传动,还有伞齿,高端还是?
反正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坑,怎么又要977的控了,既然110、120都用X6了,那就以后统一用一种控,有一个控就可以全系列飞,这倒好, ...

XK和v系列  不是一个部门的所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上市呢

淘宝已经有货了

网友:
400 11v 1500的电池 应该都不止200级了 这个炸鸡估计维修和450 没啥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伟力是伟力 XK是XK不一样的

110和120是XK系列,难道不是伟力出的,只不过977是V系列

网友:
很像华科尔的MASTER CP

网友E:
除头罩外,整机外观完全就是华记的Master CP。

我有两架 Master CP,非常锁尾。改了主无刷后动力强劲
但仍然很耐炸,只是配件超贵(大齿要20元)。期待伟力的
廉价代用配件。

陈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除头罩外,整机外观完全就是华记的Master CP。

我有两架 Master CP,非常锁尾。改了主无刷后动力强 ...

看着大同小异,电池容量不小,居然可以飞15分钟!

网友:
看看到時候有什麼通用

网友:
伟力的东西 陀螺仪应该很好 xk110的陀螺真的很好

网友:
发一套过来试试

网友G:
这玩意我前几天买了 大家千万别买,是个大坑,舵机很容易焼齿,因为配件卖家没有,现在堆灰了。。说说这个机子还有个大问题就是动力,起飞油门要推到顶才上来。我勒个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着大同小异,电池容量不小,居然可以飞15分钟!

实际上3D模式下飞是飞不到的,这玩意最大的问题就是舵机很容易扫齿,因为是塑料舵机,很脆弱,有点风就不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3D模式下飞是飞不到的,这玩意最大的问题就是舵机很容易扫齿,因为是塑料舵机,很脆弱,有点风就不 ...

当初看视频就觉得这机动力弱爆 竟然还有一帮人说 只是厂手飞的温柔罢了 真是笑而不语 ,关于舵机感觉问题不大  找出替代舵机是迟早的事 另外切舵机臂应该也可以减少扫齿几率  动力就蛋疼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当初看视频就觉得这机动力弱爆 竟然还有一帮人说 只是厂手飞的温柔罢了 真是笑而不语 ,关于舵机感觉问题 ...

动力应该也不是问题 那个master cp 才有刷电机 找代用的动力猛的也不是问题 这个400克的小鸡 竟然电池是3s 1500ma的 比一般的200级的小鸡电池大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换普通金属齿舵机应该可行

我试过换银燕那个微型金属舵机,不行,差一点点,要用刀片割去的,很费力的。。

网友I:
除了舵机外 其他东西耐炸不  还有这个倒飞能切6轴吗  xk110 能倒飞状态切6轴 我慢看好这个机机的 450 修太烦了 费时费力 每炸必修  100级的太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3D模式下飞是飞不到的,这玩意最大的问题就是舵机很容易扫齿,因为是塑料舵机,很脆弱,有点风就不 ...

88兄:

做了小白鼠了还是试试玩好它吧:

(A)  在配件方面:
       (1)  我看此裸机图比较过,你可上X宝搜 Master CP 的配件,除主板
              和主电机外应全合用。
       (2)  有副厂舵机约2X元,不用改。
       (3)  舵机拉杆和尾管支持杆最易炸飞,支持杆可买炭杆切开备用。
       (4)  尾管不用买配件,炸弯用手瓣直便行。
       (5)  华记配件太贵,你可先买代用舵机,其他的还是等伟力出配件才决定。

(B)  力弱的问题,可试在调试方面改善:
       (1)  先检查原厂大桨的正负pitch是否正常。
       (2)  可找聪少改用动力不错的Master CP代用电。
       (3)  我也有用这个控飞A350三桨机,也是不够力。飞3D时动力
              较好。我怀疑为了要耐炸和新手易飞,原厂控设定调低了动力输出,
              但这控不可以自己调改。
       (4)  建议你向伟力客服查询。

我刚在YouTube看过伟力厂手飞V950,可飞3D但力度柔弱,约只飞了3分钟。
我的无刷版Master CP动力强劲,这V950如可改用其他控应可改善。

陈伯

网友G:
引用 网友I:
除了舵机外 其他东西耐炸不  还有这个倒飞能切6轴吗  xk110 能倒飞状态切6轴 我慢看好这个机机的 450 修太 ...

这个机子飞行中3轴 6轴模式最好不要切换,一切换机子会上下颠簸,简直乱套了,因为这个机子用的控大家也知道,没有调试油门曲线和螺距的功能,精度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动力应该也不是问题 那个master cp 才有刷电机 找代用的动力猛的也不是问题 这个400克的小鸡 竟然电池是3 ...

这个不是机子重量跟电池电压匹配的问题,你应该问用的是什么电调和电机,电机我就不说了,电调是15A的,你们应该知道输出的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88兄:

做了小白鼠了还是试试玩好它吧:

还是陈伯想的周到,你说的几个建议其实挺好,我会试着去做下,既然买了就好好玩好它。

网友:
看来没用k110的控 也是硬伤啊  200级的直升机就没一个省心好飞的

网友:
耐摔吗 动力对我来说够了 还在3d 练习阶段 只要耐摔

网友:
v系列应该不能用其它控吧。。还是xk系列比较好,新手用原厂控,技术好了后再换futaba的控

网友:
若搞得好這級距小暴力一下還蠻過癮的
至少偉力的陀螺還可以
不用買230s了

网友:
是啊 伟力我飞k110 感觉陀螺很好 比450 那个山寨k8 稳

网友:
感觉像master cp

网友:
一下子发了几条

网友H:
买回来再改动力就太蛋疼了,增加投入性价比就低多了,希望厂家改进一下动力…最好可以定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买回来再改动力就太蛋疼了,增加投入性价比就低多了,希望厂家改进一下动力…最好可以定速

定速估计刷电调就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定速估计刷电调就可以

那还得买设置卡还得焊线太麻烦,可以直接设置几个档位,一档多少转,二档多少转,三档多少转对应不同程度的魔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还得买设置卡还得焊线太麻烦,可以直接设置几个档位,一档多少转,二档多少转,三档多少转对应不同程度 ...

小飞机上都是这么来的,可以直接设置定速的要靠陀螺仪,大飞机上的陀螺才有,伟力的原厂陀螺恐怕提供不了这个功能

网友K:
我V120d02s用的好盈10A刷blheli就開了定速
直接控上調跟大機一樣
夠力的很
好盈18A也可以這樣搞的
這機空間大改雙無刷也不錯
只要陀螺夠力鎖的住
動力都不是問題

网友:
改吧,不改是玩儿不了

网友A:
价格定位太尴尬了!机子也没卖点!太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定位太尴尬了!机子也没卖点!太鸡肋

我同事说有一件救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子飞行中3轴 6轴模式最好不要切换,一切换机子会上下颠簸,简直乱套了,因为这个机子用的控大家也 ...

V977空中切六轴要用D10系列遥控才好,真的是一键救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事说有一件救鸡

到手各种改的机子要来何用?救机?别弄个六轴就叫救机了!

网友:
额,看评论,还是XK系列的xk110新手入门,xk120 飞3D比较好。

网友:
这看着是master cp啊

网友(2017-04-10):
上午到货   晚上炸了  动力是强劲 的     锁尾是差劲的   修理是简单的    配件是小贵的   快递是相当快的    价钱还算合理的  总的来说还算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我前几天买了 大家千万别买,是个大坑,舵机很容易焼齿,因为配件卖家没有,现在堆灰了。。说说这个 ...

现在有配件了   我觉得 动力还可以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V120d02s用的好盈10A刷blheli就開了定速
直接控上調跟大機一樣
夠力的很

新手  想请教你个问题   这个飞机能自己换陀螺仪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新手  想请教你个问题   这个飞机能自己换陀螺仪吗?

哪個飛機?其實功力夠都可以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V120d02s用的好盈10A刷blheli就開了定速
直接控上調跟大機一樣
夠力的很

你一个主题都没有  具体用得是什么电调   带不带BEC?   刷那个版本的BL程序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哪個飛機?其實功力夠都可以換的

v950 我打算换一个3900kv的无刷马达  20a的电调  2200毫安 11.1v的电池 再然后上华科尔New V120D02S 的金属旋翼总成一套  或者华科尔4f200的旋翼头 也不知道对不对得上  大神觉得可行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L:
v950 我打算换一个3900kv的无刷马达  20a的电调  2200毫安 11.1v的电池 再然后上华科尔New V120D02S 的金 ...

我想應該可以的
master cp是改這樣的配置
旋翼頭應該不需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88兄:

做了小白鼠了还是试试玩好它吧:

前辈啊  华Master CP 的舵机与v950的舵机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應該可以的
master cp是改這樣的配置
旋翼頭應該不需要改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试过换银燕那个微型金属舵机,不行,差一点点,要用刀片割去的,很费力的。。

大神你用的是银燕的那个舵机啊?是360°转的吗?还是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