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舵机跳舵,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6-09-06):
以前的亚拓250,由于遥控坏了,最近换了个控,3个ds410的舵机,摇杆慢一点推,舵机正常,稍快一点就抖舵,甚至接收短路红灯都熄灭了,求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重新对频?

对频了,油门正常

网友:
接收机挂了吧  换个接收机试试

网友:
舵机供电不足吧

网友B:
BEC有问题或者某只舵机快挂了,一个个舵机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C有问题或者某只舵机快挂了,一个个舵机试吧

每个舵机都这样,bec有什么问题?可单独换吗

网友:
BEC是电调带的,要换电调,另外如果机械部分不顺畅导致舵机负载太大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
我曾試過拿400級的電調去用在亞拓500直升機,試機之用,

當舵機不動時,仍覺正常,遙控它舵機一動,全部舵機都跳,

接收機都熄燈,明顯供電不足

网友(2020-02-24):
不玩直升机的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