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 交叉点头问题

楼主(2016-09-06):
多轴四旋翼机型X,近期出现一个问题, 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1号电机和3号电机,或者2号和4号电机 对角点头,飞控,电机恒利源9235和电调好盈80都是新的 。飞控检测是没有问题的,望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感度或者有干扰?机臂设备互换测试了吗?换了还这样就是飞控了!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感度或者有干扰?机臂设备互换测试了吗?换了还这样就是飞控了!

感度也调试了。机壁没有互换。电机我互换了  飞控我也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飞控?

哪吒V2

网友C:
我原来也遇到过是因为电机没调平。导致的。只是下落过程中比较明显。你看看飞一段时间四个电机一样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也遇到过是因为电机没调平。导致的。只是下落过程中比较明显。你看看飞一段时间四个电机一样热不?

嗯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