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用 Pixhawk 玩过VTOL?

楼主(2016-09-06):
尝试搞一个四轴叠加固定翼的垂直起降VTOL。地面站是qgroundcontrol, 飞控是Pixhawk, VTOL用的 Standard VTOL airframe, 完全按照官网说明设置,多轴模式起降正常,但是切换固定翼模式总是不成功。就是说无法切换到固定翼模式。按照官网说明,在遥控器上定义了一个多轴/固定翼模式切换开关连接到Aux1,对着空速管吹气模拟空速,但是切了开关后固定翼模式的舵机和推进马达都没反应。 初步怀疑是多轴/固定翼模式切换开关没设对,但是在qgroundcontrol里没找到检验这个开关效果的地方。不知是否有人玩过这个?求指导,拜谢!!

网友A:
PIX现在还是用APM固件吗?很久不玩那了呢,有自带的VTOL模式?

网友B:
是不是GPS没有锁定导致的,产生安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现在还是用APM固件吗?很久不玩那了呢,有自带的VTOL模式?

用QGroundcontrol,有PIX4原生固件, 自带3种VTOL模式. 但看似还是不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PS没有锁定导致的,产生安全保护

可以解锁并以四轴模式起飞的,但是没法切换到固定翼模式(舵机和水平推力马达没反应)

网友:
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多轴部分用的是飞控上Main Out的输出,运作正常。
固定翼部分舵机和马达用的是飞控上AUX OUT的输出,假如有个别接法不对,不致于全都没信号输出.

故我怀疑有可能是多轴/固定翼的模式切换开关接的不对,但是不知如何破解。按照说明,我定义了一个遥控器上的开关(Gear)控制遥控接收机上AUX 1的输出,然后这个输出线路和别的遥控信号线一起汇总到飞控的RCIN端口。

按理说我应该在Qgroundcontrol里看到并测试这个Gear开关切换多轴/固定翼的模式的作用效果,正如其他所有的通道和开关都可以在Qgroundcontrol里看到反应一样。 然而,这个多轴/固定翼的模式切换动作在Qgroundcontrol里就是找不到……

网友C: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轴部分用的是飞控上Main Out的输出,运作正常。
固定翼部分舵机和马达用的是飞控上AUX OUT的输出,假如 ...

AUX通道需要配置RC 功能,你用示波器看有么有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感谢! 恳请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X通道需要配置RC 功能,你用示波器看有么有输出啊

手头没有示波器,接上舵机试过. 遥控接收机的AUX1输出有信号, 接到Pixhawk后,在QGC的Radio Setup里也可以监测到这个通道的信号,但就是切换固定翼模式不起作用

网友:
话不多少,自己试验,遥控校准有问题

网友D:
我飞过复合四旋翼,pixhawk这个是没问题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你的那个切换四旋翼和固定翼模式的开关应该没设置对,是在校准遥控器时,有一个Aux1,对应设置上一个两端开关或者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VTOL我成功试飞了。
校准正常的话,Aux1开关在地面就起作用。

网友E:
想玩VTOL,比较靠谱的还是KK2.15飞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校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校准看

楼主成功了吗,都怎么调的,分享出来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恳请指点迷津!

已经告诉你了,校准遥控器过程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飞过复合四旋翼,pixhawk这个是没问题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你的那个切换四旋翼和固定翼模式的开关应该没 ...

我碰到和这个类似的问题  切换开关时候  飞控闪烁红灯   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舵机和固定翼的电机  求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飞过复合四旋翼,pixhawk这个是没问题的,已经非常成熟了,你的那个切换四旋翼和固定翼模式的开关应该没 ...

大神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最近在调VTOL  一直没法切换至固定翼模式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最近在调VTOL  一直没法切换至固定翼模式 。。。求助

固件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玩VTOL,比较靠谱的还是KK2.15飞控。

请问kk2.15如何刷写vtol固件

网友(2016-10-11):
我也在测验这个东东,为什么我的QGC里面看不到VTOL的固件选项?是因为版本的原因吗?是不是只有2.94版本才有?我用的2.3版本,下载最新的是3.0,不会用啊,加Q59286310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最近在调VTOL  一直没法切换至固定翼模式 。。。求助

最近一直没上这个论坛,你的vtol还是不能切换吗,

网友(2016-12-02):
楼主能不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我的QQ445925502

网友(2017-01-23):
楼主留个联系方法qq290369410

网友:
楼主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最近也在研究vtol,想请教请教。我的qq 754683666

网友(2017-11-20):
楼主飞起来了嘛~ VTOL

网友:
找找K大,他有研究。

网友(2018-02-01):
你好,,楼主,能告诉我怎么接线吗??我的飞控是pixhack v3的,是倾转式的,,不知道接线和MP一样不????

网友:
广告推荐:目录18.2        执行校准——出自《PX4 User  Guide - 第一版》,链接: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校准过程很简单 - 你会被要求按特定的方式摇动控制杆, 过程显示在界面右上角的遥控器简图上. 简单地按照指示完成校准.
校准无线电:
1.        打开你的RC遥控器.
2.        打开 QGroundControl 连接飞行器.
首先在顶部工具栏中选择齿轮图标(飞行器设置),然后是侧边栏的Radio.
3.        单击OK开始校准.

4.        设置与你的遥控器配置相匹配的transmitter mode 单选按钮 (这确保QGroundControl显示正确的杆位位置,以便在校准时跟踪).

将操纵杆移动到文本中所显示的位置(显示在遥控器图像上). 当操纵杆处于相应位置时按下Next. 然后校准所有操纵杆的位置..
5.        当提示时,打开所有其他的开关和旋钮校准它们的行程(你可以观察到它们在Channel Monitor移动)
6.        按Next保存设置.
无线电校准演示在PX4 setup video here(youtube).

网友:
pixhawk的vtol在16年初就可以了,那时候还要设置几个参数(好像是system什么的,最近的版本好像默认就差不多了,好久没弄了),现在的pixhawk的vtol已经非常成熟了,常规机型和航模大小的基本都不会摔,很稳,这里有个链接,常规的垂直起降你们照着上面一步步弄就完全没问题的(大不了多试几次,照着上面弄,肯定行),就是那个切换开关,设置的时候,是在qgc校准遥控器的页面,注意些,设置个开关控制就行了,测试的时候,把切换风速设置为很小(比如1m/s),就不用拿专用设备吹空速管了,切换之前拿嘴持续吹直到拨弄完切换开关切换过去就ok
http://www.pixhawk.com/platforms/vtol/fun_cub_quad_vtol

网友G(2018-03-18):
引用 网友H:
已成功

请问你中间那个飞机是什么载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中间那个飞机是什么载机,谢谢

地平线的conver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