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运动者号

楼主(2016-09-06):
第一次做,最大的问题就是热熔胶会把kt板的皮烫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100w胶枪是不是太大了,20w的会好些?

终于第一次飞,先是上了个9050桨,一个急转,失速,断!还好不高,没其他损失。

第二次换了个8060桨,飞的比较从容,横滚,倒飞,侧飞,都没问题。然后低空一个筋斗,接着一个横滚,不知怎么就坠地了,电机轴弯了一点点,不知道还能用补了。kt板真结实,除了竹签空被豁开点,其它无恙。

纯新手,第一架塞斯纳8个起落,这个是第二架,还没完整落过地,遗憾。

和塞斯纳泡沫机比,这个比较灵活,但是好像没有塞斯纳快,低速比较好,总结经验,每一次坠机就是经验。

刚刚模拟器试了一下,如果筋斗没完成,并进入平飞状态,如果高度不够,模拟器我也救不回来,模拟器用的PD47飞机,有经验了,就不白坠机。希望自己可以练到能救回来的水平。

我这算入魔了么?

网友A:
这机我前后做过四架,一架大的,两架迷你的,一架改动过的迷你手抛机,好飞到爆~
用的魔术板,砸都砸不坏~
下一步打算再弄个水鞋做成水机

网友B:
楼主你涂装怎么弄得?我都是五毫米KT板子!切的边都不齐!而且上色就掉色!每次手都是花的

网友:
泡沫胶,纤维胶带,或者热熔胶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
做得漂亮,发点飞行视频来看看。

网友C:
买个温控热熔枪,妈妈再也不担心烫着宝宝啦

网友D:
我是不大喜欢用热熔胶的,主要是容易涂多,偏重,我还是喜欢用泡沫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涂装怎么弄得?我都是五毫米KT板子!切的边都不齐!而且上色就掉色!每次手都是花的

红色的不是kt板,那里应该是用画报纸,我买的切割好的板材,里面也没这个纸,所以,找了一个红色的纸袋切的,买鞋拎着的那种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大喜欢用热熔胶的,主要是容易涂多,偏重,我还是喜欢用泡沫胶。

我性子急,泡沫胶涂胶慢,还要等,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温控热熔枪,妈妈再也不担心烫着宝宝啦

买!这个可以有

网友E:
买瓶835(类似502,但这个不腐蚀KTB),但它固话慢,你再买个催化剂,一喷 立马固化,不腐蚀。

网友F:
这机子我前几年做过一架 很好飞   100w功率实在太大了胶温太高肯定烫坏kt板  另外提醒楼主注意机翼的安装 机翼左右不是对称的 用来抵消反扭力的 所以在安装机翼的时候要参考反扭力方向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前后做过四架,一架大的,两架迷你的,一架改动过的迷你手抛机,好飞到爆~
用的魔术板,砸都砸不坏~ ...

哇!之前买过一个塞斯纳,电机安装有个下拉和右拉的角度,这个我发现没有这个要求。小的运动者和大的哪个好飞?

网友G:
这做工这技术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做工这技术 顶

惭愧,纯新手,板子是买的切好的,在收到之前,都不知道kt板是啥,到了一看,这不是广告版么,呵呵。

网友:
我都飞了快10年了竟然没怎么用身边的材料做过飞机,实在惭愧

网友:
楼主…膜拜了!真是不错的上色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之前买过一个塞斯纳,电机安装有个下拉和右拉的角度,这个我发现没有这个要求。小的运动者和大的哪个 ...

有下拉和右拉角啊,动力舱在设计的时候都留好了。
飞机肯定是大的好飞,小的不敢飞远不敢飞高,飞行范围小,很多动作都不敢做,而且不抗风,好处就是携带方便,电池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下拉和右拉角啊,动力舱在设计的时候都留好了。
飞机肯定是大的好飞,小的不敢飞远不敢飞高,飞行范围 ...

烫坏的动力舱和做好的机头,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有右拉,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烫坏的动力舱和做好的机头,怎么看,也看不出来有右拉,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从上面这张照片能看出,动力舱前端不是平的,前端三段每段都是斜的,按照这个做应该有角度.
不过是不是反了?还是照片照反了?这不是变成左拉了吗~

网友:
上回做滴老顽固,神马都没调,上天好飞得很……话说FT滴神马下拉、右拉人家早考虑了,照图纸做就成,最多上天后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瓶835(类似502,但这个不腐蚀KTB),但它固话慢,你再买个催化剂,一喷 立马固化,不腐蚀。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机子我前几年做过一架 很好飞   100w功率实在太大了胶温太高肯定烫坏kt板  另外提醒楼主注意机翼的安装  ...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马上查看一下去,太谢谢了

楼主:
就差试飞了,终于完工,对了,还差尾翼两个竹签,真没有,吃串去!起落架太软了,飘飘乎乎的。

楼主:
第一次飞行,发现操控好灵活啊,飞了一会儿,一个空翻,紧接着来个横滚,紧接着就炸鸡!掉入草丛,浆断了,电机轴弯了一点点。经验教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飞行,发现操控好灵活啊,飞了一会儿,一个空翻,紧接着来个横滚,紧接着就炸鸡!掉入草丛,浆断了, ...

我的经验是,第一次试飞时多加点油门,保持较高的速度。平飞时逐渐减油拉杆,大概了解下失速点在哪,降落时也好有个数。然后还有平飞减油转弯加油。第一次试飞保持高速是必要的,慢了危险。

网友A:
还有我喜欢用郎宇x系列那种粗轴电机,贵不了多少,从此不怕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第一次试飞时多加点油门,保持较高的速度。平飞时逐渐减油拉杆,大概了解下失速点在哪,降落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喜欢用郎宇x系列那种粗轴电机,贵不了多少,从此不怕短轴。

不是贵不了多少,是贵了不老少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A:
这机我前后做过四架,一架大的,两架迷你的,一架改动过的迷你手抛机,好飞到爆~
用的魔术板,砸都砸不坏~ ...

好飞是是最后这个橙色的嘛

网友:
在吗你的运动者号两边上反几公分啊

网友:
用的多大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