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穿干扰问题

楼主(2016-09-06):
奥姆威200+索尼4140+673.700线+小飞手5寸显示器图穿和摄像头都是12v直接在分电板取电,原装棒子天线,问题是飞机起飞后,显示器上时不时就出现几道很粗的横纹,不知道是哪里干扰,再有不知道您们用的图穿清晰吗?是不是我的制式不对还是摄像头不清晰,还是图穿不好,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换四叶草试试!

网友B:
我的设备几乎跟你一样,效果很好啊,平常穿个小树林什么的无压力。可能是你分电板给的电压不稳,或者电调高油门造成干扰。小飞手的自动搜频功能感觉不是很科学,我的图传按着说明书调到5725,小飞手搜频 5733(飞远了各种花),我自己手动调成5725效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四叶草试试!

谢谢朋友关注,请推荐个什么牌子的天线谢谢

网友C:
可以试试给图传那边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关注,请推荐个什么牌子的天线谢谢

DYS的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给图传那边加个电容

朋友,电容加到哪里是供电的线路上,还是哪里,电容是什么型号,多少v的,多少uf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电容加到哪里是供电的线路上,还是哪里,电容是什么型号,多少v的,多少uf的呢?谢谢

电调上的那种电容就可以...电容式并联在电调供电上的

网友D:
分电板上的滤波电容太小,换成47uf以上,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电板上的滤波电容太小,换成47uf以上,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几乎跟你一样,效果很好啊,平常穿个小树林什么的无压力。可能是你分电板给的电压不稳,或者电调高 ...

很多图传在主信道的两边会有两个强谐波,你对的就是谐波。  谐波功率一般是0dB左右,但是对频的时候距离近,是能收到强的信号的,飞出去就不行了,毕竟比主信号还是弱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图传在主信道的两边会有两个强谐波,你对的就是谐波。  谐波功率一般是0dB左右,但是对频的时候距离 ...

涨姿势了

网友E:
仔细看图,中间是主信号,两边的峰值就是谐波,你对上的就是两边信号

网友:
可能是焊接问题,检查焊点有没毛刺,饱满。接头的有没虚接。这种在震动会产生打火花干扰的

网友F:
电流影响,你是怎么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图,中间是主信号,两边的峰值就是谐波,你对上的就是两边信号

专业!学习了。我的小飞手自动搜频功能说是搜索信号最强的频道,可我搜出来谐波也就是旁边的频道,也就是说我的谐波近距离信号比主波信号强,可是你的图中主波的信号比谐波强。请问我这钟情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业!学习了。我的小飞手自动搜频功能说是搜索信号最强的频道,可我搜出来谐波也就是旁边的频道,也就是 ...

近距离还是主信号强, 个人感觉小飞手的搜索和收音机收电台类似吧搜索到第一个峰的时候,就自动锁住信道停止搜索了。 可能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你描述的现象确实锁定的是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影响,你是怎么给图传和摄像头供电的呢?

朋友,我是直接在5合一分电板上取的

网友:
电池3s还是4s?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是直接在5合一分电板上取的

那应该没问题啊,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发现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G:
图传模拟信号 偶尔闪烁条纹时正常的 可能是全向天线 角度问题
能检查的就是 电压 天线接头 摄像头输出图像 飞行环境同频干扰 大概就这些

网友H:
我也是分电板直接取电,当时干扰蛮大,但是更换了图传频段,干扰就消失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