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端口叹号,驱动失败

楼主(2016-09-06):
我入手了个naza lite驱动失败连接不上,显示叹号不识别 win7  win8都用了,出现了不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系统缺个文件

楼主:
试过了不缺

网友A:
换根好点的USB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根好点的USB线试试

已经好了谢谢

楼主(2017-02-14):
有个叫数字签名驱动的禁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