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调的接线

楼主(2016-09-06):
闲鱼上偶遇这种电调,不知道具体怎么接线的,认识的模友能说下么,给的接收资料,先谢过了!

底板

底板

电调 求接线图

电调 求接线图

网友A:
黑负 红正  黄信号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负 红正  黄信号

谢谢回复!接线方式我了解了,就是不太明白怎么控制的,一般都在这种中间两根引出线的么?有这种电调的说明么?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接线方式我了解了,就是不太明白怎么控制的,一般都在这种中间两根引出线的么?有这种电调的说 ...

地线是可以共用的   你要感觉两根线好用,就在地线那里再焊根地线,和信号线组成双股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是可以共用的   你要感觉两根线好用,就在地线那里再焊根地线,和信号线组成双股线就好了!

谢谢了,涨姿势了!

网友B:
电调大多都是一条线驱动的!也就是中间的那条信号线本人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大多都是一条线驱动的!也就是中间的那条信号线本人实践过

谢谢回复!能否分享实践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能否分享实践体会?

我用的是新西达电调四轴,我的四个电调都各有分工的大多数电调都是三条线,中间一条信号线两条BEC电源线,其实驱动电机的就中间那条信号线,其他的两条一正一负就是5V电源线要是飞控是单独供电的电调上的电源线大可忽略掉,就接信号线就可以了,我的四个电调一个给飞控供电两个给舵机供电,还有一个闲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