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组穿越机请大神看看下面的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6-09-06):
RT

楼主:
配置表还有哪些需要修改的?请高手指导下

网友A:
缺少电池,电池绑带,眼镜的图传接收,桨多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电池,电池绑带,眼镜的图传接收,桨多买点,

电池达普的怎么样?3S25C还是35C的?

网友B:
新手带眼镜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达普的怎么样?3S25C还是35C的?

电池要4S45C以上好点

网友:
建议先买遥控器飞模拟器,练手3s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带眼镜   呵呵

新手就不能带眼睛了?就是不能带还不能买了?

网友B:
可以买   不建议新手带

网友:
带眼镜不分老手和新手

网友C:
眼镜差个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   不建议新手带

新手不能带眼镜。。。啥理论。。。不要忽悠人好么

网友E: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有条件用 DYS或者kingkong 2205
便宜的可以用淘宝35块电机
电调: DYS XS20 30a好银20a 30a
遥控器:AT9<X9d<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有25mw 带竞技频图传 阿姆威或者fox TM25
ccd: 小板 索尼 811 或者 HS1177
显示器: 肥鲨眼镜 或者 鹰眼小飞手
天线: 肥鲨蘑菇头 或者 蓝天蘑菇头
材料:
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桨:5045平头 or kingkong 5050 三叶

网友:
13楼很详细,戴眼镜是好的,只是刚开始会很晕,慢慢习惯

网友F:
眼镜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就是DYS没GT2205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眼镜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就是DYS没GT2205好

是DYS电调不好?还是马达要GT22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眼镜差个接收

接收还要单独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有条件用 DYS或者kingkong 2205
便宜的可以用淘宝35块电机

恩!我看看这些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DYS电调不好?还是马达要GT2205?

DYS电机没GT2205好,电调不清楚,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G:
豪华配置,你就不怕飞丢吗?反正我是丢了三个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不能带眼镜。。。啥理论。。。不要忽悠人好么

没说不能带  只是不建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F:
DYS电机没GT2205好,电调不清楚,应该没问题的

我这个电机就是GT2205啊!至盈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豪华配置,你就不怕飞丢吗?反正我是丢了三个飞机了

这个配置很好吗?我觉得比RC便宜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就是GT2205啊!至盈的马达

不好意思我忘点回复13楼了

网友:
反正我不买没有正反螺纹的电机, 还有现在买电调总要BLS的吧, 分电板不用5合一, F3有好用的LED、电压报警和寻机BB响功能。 只要买“WS2812B-5050”的LED灯带(就是支持单线归零码的LED灯带)和有源蜂鸣器(买两个并联,声音响点)就行。 分电板建议买集成OSD的。 还有这个配置的机器,电池4S70C以上还是需要的, 电调25A以上比较安全。电机保护座买装在碳板下面的那种,可以保护底板。

网友H:
土豪啊,新手就上这些动力配置,再配上4s75c1500毫安的动力电池,速度可以baozha啊。不过并不建议新手上这么贵的桨,桨是最容易坏的,当然土豪随意。机架用格普的正x试试?

网友:
新手不要用暴力电机。。。强烈不建议GT2205

网友:
肥鲨眼镜没接收吗?我以前带的好像集成接收了。
这个配置其实也可以了,只是感觉新手没必要这么贵的。
首先,我感觉220的机架作为练习机是挺好的,大小合适,布局和维修容易。
另外,我觉得那个脚架不必要,没有缓冲作用,建议换成泡沫
分电板有20多的一样用。
电机和电调太贵了,没用过,不知道和其他的组合有多大区别。而且新手太暴力不一定能hold住。建议杂牌电机电调(动力会弱点)或者朗宇+乐天或银燕。DYS就是体积小点,价格贵点,没感觉多厉害,而且元件越小性能就要打个问号。你220机架可以装大点的电调没问题。致盈的电机没用过,但我感觉应该差不多,不会强到哪里去的。
总之看楼主的定位,练习机就是要多飞多体验,难免炸鸡,炸炸再贵的机器都没精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土豪啊,新手就上这些动力配置,再配上4s75c1500毫安的动力电池,速度可以baozha啊。不过并不建议新手上这么 ...

桨果断KINGKONG,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