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模式下飞机直接往右边飞。。。第一次遇到,硬件问题?

楼主(2016-09-07):
F3飞控 BF2.6.1。。。  装了这么多穿越机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重刷固件貌似没用。

飞机表现为,自稳模式下,起飞直接往右边飞,需要打20%左副翼才能稳住。   手动模式一切正常
仔细检查后。。。。
最终发现问题原因。  桨全部拆掉的情况下,在水平的地面,解锁电机  推油门, 地面站首页飞机示意图居然出现了倾斜。。。

可飞机实际姿态并无变化。。。难怪飞机往右飞。。。

求助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难道只能换飞控?     加速度计已经校准。  电机不转的情况下,这个示意图是平的。

飞控已经确定固定牢固
遥控器中位,等 都没问题。。。 手动模式正常的 证明不是遥控器和接收机的问题。
另外 飞控明明姿态没变化,可这个示意图却倾斜,明显飞控问题。。。

网友:
继续保持关注

网友:
roll的中立点是多少

网友:
调参软件首页上 校准水平 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A:
我昨天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飞机校准水平,自稳起来只有,一直朝前飞。要20%的俯仰才能拉住。重刷固件无效。拆飞控重装无效。
后来我在飞控和机架固定处加了四个小橡胶圈减震。把飞控擦除数据,刷成其他版本然后再刷回来。问题解决了。

网友:
滤波器的事

网友:
我的飞着飞着就会乱串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这飞控看来很不可靠

网友:
飞控减震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继续关注

网友:
我现在的飞控 只要插上usb  蜂鸣器就会跟着红灯叫 红灯亮她就叫一下  led灯也会微微的亮

网友:
正常,调一下中立点,调到平为止

网友:
恢复出厂重新校准试试

网友:
飞控安装是否水平?几何上学过三点确定平面,如果四点固定死了,可能飞控板被扭曲。按照楼上的说法,加减震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遇到和楼主差不多的问题,飞机校准水平,自稳起来只有,一直朝前飞。要20%的俯仰才能拉住。重刷固件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