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在羡慕地平线的tinywhoop吗? 手把手教你自组室内有刷空心杯

楼主(2016-09-07):
你还在羡慕地平线的tinywhoop吗? 手把手教你自组室内有刷空心杯

最近地平线的tinywhoop火的一塌糊涂,可惜这个产品的出货量太小,优先供应国外。
作为一个DIY达人,看的心痒痒怎么办?
既然买不到,那么咱们就自己组装一个呗!

装机之前先让我来装个逼。

OK,开更。(原谅我的文笔,只能用记流水账的方式来记录整个安装过程)

首先,上个散件的全家桶

配置清单如下:
机架:采用90mm的正X机架,厚度2mm(这里为什么选择这款机架,文章最后会有彩蛋解释)。
电机:哈博森1s 8520电机(价格贵,但是耐久度好,大厂出品,品质保证)
飞控:采用F3 EVO 2.0飞控,支持6轴,支持2s,支持蜂鸣器beeper(本款飞控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支持LED-Strip,虽然目前用不上)
摄像头图传:采用fx798t的一体式图传,功率仅为25mw(为什么不采用蓝天等分体式图传,以后我会开贴)
接收机:采用卫星接收
遥控器:华科尔D7E或者D10,刷DEVO固件
显示设备:小飞手、肥鲨HD2等等
另外还有2个3D打印座,是给图传做为底座使用的,需要成品的,请找论坛里的河马蜀黍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组装过程:

首先,取出90mm机架里的底板,咱们这次也只需要底板,其他诸如上板、尼龙柱等均不需要。
取出飞控,以及附带的一张双面胶

将飞控粘在底板上(注意,尽量保持水平居中,因为室内空心杯一般以自稳为主,飞控没有水平居中的话,对于自稳飞行的影响很大)

拿出电机

这里固定电机到机臂上,有个小窍门。
用牙签,沾点171胶水,均匀涂抹在电机外壳上,不要多
把4个电机全部抹上
用171的好处就是,速干,抹完后,吹口气,就干了

OK,电机摆放位置有讲究
以左上角开始,顺时针位置如下(颜色参考电机的尾线):

红蓝电机                  黑白电机
                  飞控
                  飞控
                  飞控
黑白电机                 红蓝电机

继续,将电机插入90mm碳纤维板的4个孔中。
因为电机外壳有171胶水,所以可能会比较涩,没关系,随便用剪刀等锋利的东西,刮一刮外壳即可。

将电机尾线,穿过底板上的4个小圆孔

焊线。这属于基本功,就不多说了。(建议使用无铅焊锡,ROHS认证,你也不想年纪轻轻就光头吧?)

飞控板子上焊线示意图如上。
因为本次飞控采用的是6轴,而我懒得去找2.0的图,将就用吧,差不多其实。
红色线和白色线对应的是正极。蓝色和黑色对应的是负极。
左上角那个是DSM接收的焊线

接下来是接收机,本次采用DSM卫星接收(将来会另外开贴,讲一下X9D用户使用的sbus接收机)
这个接收机已经被我拆针了,与飞控对应的线序如下:
红色:正极,3.3V
黑色:负极 GND
黄色:信号线 rx3

焊好之后

接收机背面,贴上3M双面胶

河马蜀黍的图传底座登场。

这里有个Tip
注意,fx798t图传,直接从飞控的VCC取电。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从uart取。因为我测试了很多飞控,可能是人品问题(或者是图传功率太高),图传与接收共用uart的供电,会导致接收机工作不正常。

OK,基本接近于成品了。

选取合适的热缩管(管径以刚好能包住8520电机最佳)

电机底部套上热缩管。
提示:电机尾线不要剪,绞好之后,再布线,最后套热缩管的时候,因为有绞线的存在,会加大摩擦,避免热缩管在着地的时候脱落。

电吹风热风挡伺候

桨叶登场。
本次采用了华科尔的ladybird瓢虫桨(实测,耐炸,不射桨)

来一张成品重量图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窍门和注意事项:

这个是未拆针的卫星,三条线的定义如下:
橙色  3.3v
黑色  gnd
灰色  rx3(信号线)

飞控支持刷固件,支持cleanflight固件和betaflight固件
刷机后,如果出现插电池,电机就转的问题,可以尝试在cli界面里输入“set motor_pwm_rate=1000”(引号不要输入哦,另外这个值可以是1000-32000,如果1000不行,你加大值试试看)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OK,安装过程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接下来顺便讲解华科尔遥控器的刷机和对频。

关于卫星、飞控、华科尔遥控对频的问题:
根据飞控板上DSM对应的uart端口号,在飞控的port页面,开启相应的rx端口

本次飞控的DSM使用的是uart3,那么实际应用开启uart3的Serial rx端口。

然后在飞控的setting页面中的Receiver Mode里选择RX_SERIAL, Serial Receiver Provider里选择 SPEKTRUM 1024。

1、卫星与飞控焊好线之后,将飞控与电脑用USB线连接,打开cleanflight调参软件;
2、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 sat bind=9,回车
3、输入save,回车,断开USB线,再次插上。
4、卫星状态灯进入快闪状态, 遥控器里的对频,选择DSM2,对频
5、如果卫星熄灭后,然后常亮(稍微等个10秒),那么说明对频成功。
6、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 sat bind=0,回车.可以开始使用你的卫星接收了。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顺便吐槽一下这个机架····机脆脆啊,机臂太薄了。1s都已经炸成这样,如果是2s的话,嘿嘿嘿。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介于有些飞友找不到飞控的驱动,以下链接附上:
http://www.silabs.com/products/mcu/pages/usbtouartbridgevcpdrivers.aspx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utilities/stsw-stm32102.html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OK。本帖到此为止,谢谢你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看完。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更新:关于华科尔遥控器D7E的刷机和对频教程,传送门在这
D7E刷机支持DSM接收机的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0985&fromuid=269830

………………………………我是华丽的分割线………………………………………………………

更新:关于飞控调参软件的安装教程,传送门在这
手把手带你入坑之--空心杯飞控调参软件cleanflight安装教程
http://bbs.5imx.com/plugin.php?id=addon_promotion&tid=1231109&uid=269830

楼主:
上传一个之前1s空心杯办公室绕人FPV的视频,后续会不定期更细空心杯FPV视频

如果帖子写的有bug或者缺漏之处,欢迎大家站内短信我,或者加入crazy fpv群交流, QQ群:581027008

楼主:
再来一个办公室FPV飞行视频

网友:
非常好的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充电线在哪买的  我也想买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充电线在哪买的  我也想买一根

你说的充电线,是哪个? 第一张照片里,接在608上的吗?

网友B:
好详细必须顶
(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联系方式版主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详细必须顶
欢迎加入空心杯穿越fpv群

好坏!!这样也能强势插入打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充电线,是哪个? 第一张照片里,接在608上的吗?

是的 我也是sc608

网友C:
想问问楼主D7e好用不,有人说手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楼主D7e好用不,有人说手感不好

手感确实偏差一点,但是飞空心杯够了。
毕竟价格摆在那,对吧

楼主:
站内信有时候没有加好友不能私聊,(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联系方式版主留)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小飞手吗?用啥录像的?

网友:
哈哈。啥时候来个r9d的 sbus接收机。。。你选择的是哪个接收机重不?

网友E:
请问楼主怎样给有刷F3刷BF, 我CF ,BF的配置软件都有,但是一刷串口就没了, 提示打开串口失败

屏幕快照 2016-09-09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怎样给有刷F3刷BF, 我CF ,BF的配置软件都有,但是一刷串口就没了, 提示打开串口失败

短接boot刷。
进DFU模式

网友E:
我短接boot, cf软件是不认串口的, 刷的时候还是老样子。 什么是DFU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你这小飞手吗?用啥录像的?

还有一个肥鲨的HD2啊。 这个可以内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短接boot, cf软件是不认串口的, 刷的时候还是老样子。 什么是DFU模式?

在cleanflight未连接时, 页面里的 hardware下,最后一行,zadig链接是可以点的。 也可以在 http://zadig.akeo.ie/ 里去下载工具。 试试看,具体不能boot刷很多原因的,没有DFU驱动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F:
这一套得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得多少钱?

我都列出来了,淘宝搜索都能找到价格

网友:
楼主,图一充电线是自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列出来了,淘宝搜索都能找到价格

对你的并充线有兴趣,发个大图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G:
非常好的分享!但對我最大問題是接收器,我用FS-i6S,富斯的接收器一般很大,市面上沒有代替品。不知有沒有朋友解決到這問題呢?不想多添置多一個控制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好的分享!但對我最大問題是接收器,我用FS-i6S,富斯的接收器一般很大,市面上沒有代替品。不知有沒有 ...

富斯i6?好像群里有个飞友就是。你进群找洋葱~

网友:
飞起来自旋怎么解决啊?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油门大了后会自旋,怎样解决?

网友:
新的飞控带BB响和LED功能, 但是设定后, 1S电池,报警电压都设到3.0V了,还是从起飞起就在加油时报警, LED功能也有问题,好像是驱动功率不够,3个LED都带不动, 是否这些功能只能在2S时使用?

网友:
用cc3d 咋样

网友:
昨天在尝试了n种安装驱动的方式后,终于搞定, 将有刷F3飞控刷成了BF最新的3.0版, 3.0版ESC设定有专门的有刷选项, 然后将低通设定到50, pitch和roll的P设到90左右, yaw的P设为240, 再稍微增加了一点I。 测试后将电机怠速设到1010, 起飞后比原来稳太多了, 加油也没有自旋了, 手动就非常好飞,手动比自稳还好飞。所以建议有刷大家都用BF V3.0

网友:
请问你们怎样改装? 换飞控吗? 这个飞机用什么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油门大了后会自旋,怎样解决?

我也有自旋的问题,准备刷bf,麻烦问下,应该选择哪一个固件?普通f3?f3evo?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自旋的问题,准备刷bf,麻烦问下,应该选择哪一个固件?普通f3?f3evo?

我刷的是 f3 EVO, 这个飞控是F3 EVO的,  没试过刷普通F3的, 硬件不同应该不能的。

网友:
天地飞的控可以控制不?

网友:
要山寨地平线的淘宝搜索  趣意飞遥控模型店

网友I:
求机架链接或者图纸和图传固定座的图纸

网友J:
楼主第一张图里面的充电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第一张图里面的充电器型号是什么?
SC608

网友K:
将电机插入90mm碳纤维板的4个孔中,露出长度有细微差别咋整?是不是一定需要一个水平面?

网友L:
我在月头也买了一套qx80~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M(2016-10-31):
彩蛋呢?为什么要用这个机架?

网友N:
8520和820电机是一码事吗?

网友O:
求教楼主.我的遥控通道和调参的不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P(2018-04-25):
默认参数飞行么?

网友Q(2018-10-10):
有bf教程不?

网友R:
具体摄像头插在飞控哪里取电??

网友S(2020-03-09):
非常好的技术贴,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