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国行和水货的区别

楼主(2016-09-07):
国行和水货怎么分辨,除了国行有保修卡,是不是机器都是一模一样的,给你个行货和水货机器能区别开来吗

网友A: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区别是国内的税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主要区别是国内的税收

那如果你买个行货,给你发个水货,看不出来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你买个行货,给你发个水货,看不出来咯

行货有双叶的保修卡 还有易碎贴纸  看的出来的 说明书也是中文的   可以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货有双叶的保修卡 还有易碎贴纸  看的出来的 说明书也是中文的   可以看出来

还有其他方法吗?比如序列号怎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货有双叶的保修卡 还有易碎贴纸  看的出来的 说明书也是中文的   可以看出来

嗯,有数了

网友B:
你要是正常用没区别你要是用坏了区别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正常用没区别你要是用坏了区别就出来了

就是保修的问题

网友:
水货没有售后成本

网友C:
按照北 京双叶客服的说法是 遥控器背面有专门的标贴和序号就是国行 再有就是有代理的保险贴 利润 北 京陆海空模型的贴就是 LHK保修 也许是叫海陆空 记不清了。。

另外机器都是一样的 只是渠道不同
保修方式不通 国行发北 京 台行发台湾 维修时间台行会明显长很久很久 麻烦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北 京双叶客服的说法是 遥控器背面有专门的标贴和序号就是国行 再有就是有代理的保险贴 利润 北 京陆海 ...

谢了,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