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电位器通病什么时候能解决?

楼主(2016-09-07):
身边有4个模友的AT9全部出现电位器跳舵,这明显不是个例。几个人都是用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其中一个模友发回去换了套摇杆总成,没过多久又坏了,所以可以总结出是电位器本身的问题,厂家为什么不解决这一问题,是成本的原因吗?换成更好的电位器价格也搞不到哪里去,搞不懂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路过
不会买这种控。

网友A:
尊敬的客户,您好:
非常感谢您和朋友选择使用乐迪的产品,并反馈问题出来。
遥控器跳舵有很多原因的,例如供电不足可以换个电池尝试,如果每个通道都跳舵,可能是舵机精度太高,可以换个舵机测试,如果是油门电位器问题,我们可以返厂确认维修,但总体来说,由于电位器故障出现跳舵的情况这边数据统计是很少的。建议您确认好排除好故障原因,解决不了可以返厂,这边会迅速给你找到原因并解决。
你也可以通过下面的联系方式,与我们的售后工作人员详细沟通一下,
我们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您好:
非常感谢您和朋友选择使用乐迪的产品,并反馈问题出来。
遥控器跳舵有很多原因的,例 ...

不光身边4个人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本身问题。返厂多次解决不了,换总成用一些时也一样。不是静止状态舵机乱跳,而是摇杆到特定的一个点位就出现乱跳,比如直升机在悬停修舵,突然一个大舵量偏移(大概有10~15%的舵量),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现,有时候就出现1秒钟,有时候反向修舵都不行,非得等遥控自己停止乱跳。4个人有三种问题,其中一个是油门电位器出门题,还是拿直升机举例,悬停的时候本来想补高度,结果遥控自己减油门,吓坏的人可能本能猛推到底,等遥控停止乱跳后又突然往上冲,有时候推到底也没反应,要等遥控自己停止乱跳才能恢复

网友:
我也出现过,在电脑前就显示了,然后给换了另一台全新的,但问题依旧存在。智能给云台手了。买天八天九没问题。光态度好不解决问题顶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光身边4个人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本身问题。返厂多次解决不了,换总成用一些时也一样。不是静止状态舵机 ...

您好,

根据您的第2个现象的描述,飞直升飞机,油门通道会跳舵,可能是“油门微调”开关打开了,且油门微调值不为0,是会出现跳舵的(油门微调值越大,跳舵越明显的)。解决方法是在机型选择里关闭“油门微调”或把油门微调值设定为0。
您说的第2个现象确实不好轻易判断,这边希望加您qq,如果方便的话您留下qq,或您直接加我们下方的qq,可以拍给视频给我们,进一步确认问题点。
您说的返厂多次解决不了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会积极找出原因的,如果确定是大批量的摇杆电位器有故障,我们一定会及时反馈给生产部。
最后,祝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根据您的第2个现象的描述,飞直升飞机,油门通道会跳舵,可能是“油门微调”开关打开了,且油门 ...

我们遥控都卖了,开始以为是失控,后来玩模拟器才发现是电位器问题,返厂测试说没问题,不知道是没找到问题还是在售后手上没出现,谁也说不准遥控会什么时候发病

网友B:
我也发现电位器是有问题,当然我是用在军卡上,不像空中要求那么高,但厂家是否该拿出个解决方案啥的,以正视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电位器是有问题,当然我是用在军卡上,不像空中要求那么高,但厂家是否该拿出个解决方案啥的,以正 ...

您好,
感谢您使用乐迪的产品并反馈问题出来。
跳舵有很多原因,例如BEC供电是否能满足接收机,遥控器的油门微调设置,舵机精度等因素影响。
如果方便可以留下qq,或您添加下方的qq,这边一定会实事求是给你解决遇到的问题。
如果确定是产品自身电位器问题,且1年保修期,厂家会承担运费和维修费的。
最后,祝您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遥控都卖了,开始以为是失控,后来玩模拟器才发现是电位器问题,返厂测试说没问题,不知道是没找到问 ...

您好,
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您使用过乐迪的产品。
对于您反馈的电位器问题,这边已经反馈给上级和生产部,如果他们核查确实发现问题,一定会及时的处理的。
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5  2850416973
邮箱: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网友C:
正想买AT9s,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想买AT9s,犹豫。。。

难道售后部门没有反应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AT9,就身边的4个人全部都是电位器问题,外加听说的只是10来个,也都是同一毛病(电位器是不是跳舵),所以可以断定是通病,至于售后部门没有反应这一问题确认让人吐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售后部门没有反应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用AT9,就身边的4个人全部都是电位器问题,外加听说 ...

乐迪新出的AT9S也算是首款国产双频版遥控器,外观设计感觉也不错,想入手一台,但是有几个疑问想了解一下,1.摇杆总成是不是四轴承设计.2.是不是采用了进口贴片电位器,就这两点盼望有知道的魔友帮忙解惑,在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乐迪新出的AT9S也算是首款国产双频版遥控器,外观设计感觉也不错,想入手一台,但是有几个疑问想了解一下,1.摇杆总成是不是四轴承设计.2.是不是采用了进口贴片电位器,就这两点盼望有知道的魔友帮忙解惑,在下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乐迪新出的AT9S也算是首款国产双频版遥控器,外观设计感觉也不错,想入手一台,但是有几个疑问想了解一下, ...

除了电位器,其它都很好!失控什么样的还真没试过。
轴承什么的,一二百的控都有了。

网友:
打开遥控器看里面的舵量显示,如果跳就肯定是电位器的原因,我也是这个原因,换了电位器就好咯

网友:
把质量搞好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10-13):
乐迪7通的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打算买一个呢,现在犹豫了。

网友E:
AT9换AT9S的路过。  AT9用了一点多后出现副翼通道跳舵,看通道显示一目了然,数字自己在蹦。自己拆开捣鼓捣鼓又好了,然后出掉买了AT9S,总体还算满意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按照厂方的解释,在机型选择里把微调开关关了那是不是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按照厂方的解释,在机型选择里把微调开关关了那是不是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您说的这功能是高油门微调功能,一般使用者多为直升机客户。部分多轴用户不小心把他打开,而且油门微调值不为0,油门打到中点时,会出现舵量突然增加,这是高油门微调结果的现象,有些模友误认为是跳舵现象,不想使用这功能的模友可以在机型选择里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9换AT9S的路过。  AT9用了一点多后出现副翼通道跳舵,看通道显示一目了然,数字自己在蹦。自己拆开捣鼓捣 ...

AT9S相对AT9在摇杆精度是在硬件方面做了很大的提升。

网友G:
分析有可能不是电位器问题,感觉像是timer中断打架造成,软件上分析下。
很小概率说好几台的电位器都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是的,关闭了微调就行了,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有可能不是电位器问题,感觉像是timer中断打架造成,软件上分析下。
很小概率说好几台的电位器都出现 ...

有点意思,如果厂家不是已经知道电位器有质量问题,这个或类似的思路还真有必要仔细查一查

网友H:
       其实想跟楼主说,你以为是电位器质量不好容易磨损,但是质量除非特别差,这种出故障的频率也是不正常的,真正的原因是,遥控器的电位器采样算法有问题。导致电位器有一点点磨损,就超出了采样算法的能力。出现了大幅度的溢出。无论你换多好的电位器。算法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电位器不可能不磨损。到了一定的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扭头你再看看futaba jr之类的控,举个例子 10c 甚至9c有很多人已经用了超过五年,难道电位器质量真的是顶天了?不科学,电位器就是电位器,磨损是必然的。f系不出问题,恰恰反应了 你的问题并非电位器质量太差,而是电位器采样算法问题

网友:
这……  到底买哪个控啊  哎  怎么不管啥牌子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想跟楼主说,你以为是电位器质量不好容易磨损,但是质量除非特别差,这种出故障的频率也是不正 ...

试过两次都是换电位器后解决问题的,太深奥我们不懂。关键是摇杆某个位置断信号,不过舵量显示数字有点自动来回跳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其实想跟楼主说,你以为是电位器质量不好容易磨损,但是质量除非特别差,这种出故障的频率也是不正 ...

网友:
引用 网友E:
AT9换AT9S的路过。  AT9用了一点多后出现副翼通道跳舵,看通道显示一目了然,数字自己在蹦。自己拆开捣鼓捣 ...

看了AT9S没有问题,应该是软件升级了,不是电位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