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陀螺仪,间歇性不锁尾

楼主(2016-09-07):
刚刚收了台450,一番修整勉强能飞起来,也算是我的第一台电直了。昨天都能正常飞,今天拿出来准备调稳一点的,但莫名奇妙的是飞机无论是在锁尾模式还是一般模式,都是正常飞几十秒后突然逆时针自旋。
首先机子是飞越的450SPORT,陀螺仪是fsfly gy401b,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讲解如何调锁尾陀螺仪的帖子,也按照所讲的方法调好了拉杆等。并且已经调到可以锁尾飞行的程度。但只能维持几十秒就会逆时针自旋。。。。。求大神解救

网友A:
不懂帮顶,不过这舵机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不过这舵机亮了

额,很久以前一个模友送的

网友:
锁尾舵机是亮点

网友B:
先别说陀螺仪,就你这舵机也锁不稳尾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说陀螺仪,就你这舵机也锁不稳尾巴呀!

为啥勒,金属的数字舵机,飞3d大翼面都可以哒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勒,金属的数字舵机,飞3d大翼面都可以哒

尾舵机要的是速度,而不是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要的是速度,而不是力量。

都是数字舵机,速度不会慢,关键是是能锁尾飞行,只是现在是正常飞几十秒就会自旋。这个舵机的参数如下:
Type: ES08MD
Size: 32 x 11.5 x 24 mm(1.25 x .45 x .94in)
Weight: 12g / 0.42oz
Operating voltage: 4.8V~6.0V
Operating speed: 0.10sec/60? at 4.8V; 0.08sec/60? at 6V
Stall torque: 2.0/2.4 kg.cm 27.8/33.3 oz.in (4.8V/6v)
Dead band: 1 uSec
Gear Material: Metal
Connector wire length: 25 cm
Connector type: Futaba/JR compatible
这个速度和银燕的专用锁尾舵机 ES9258 金属数码舵机 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数字舵机,速度不会慢,关键是是能锁尾飞行,只是现在是正常飞几十秒就会自旋。这个舵机的参数如下: ...

数字舵机,也有快慢。要不你飞的时候试试打方向看尾巴停顿的速度。要有顿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也有快慢。要不你飞的时候试试打方向看尾巴停顿的速度。要有顿挫感。

有的,特别是锁尾模式反应速度是很快的,舵机的力量和速度应该够用的,我现在有点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我飞一会儿电机电调都很烫,电调温度过高可能会导致5vBEC输出不稳定,导致陀螺仪或者舵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舵机,也有快慢。要不你飞的时候试试打方向看尾巴停顿的速度。要有顿挫感。

因为每次都是一开始能够正常,飞几十秒就不行了,下来电调电机都很烫

网友C:
这配置真是亮瞎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真是亮瞎眼了

肿么了

网友:
检查尾轴滑块(尾推)是否有卡死或不顺滑。

网友:
燃烧吧,骚年

网友:
用这套装备还要飞上天,那主要得看你的人品

网友:
也可能是陀螺仪稳定性不好,有温飘。

网友D:
楼主,你这陀螺仪不是401,真正的是futaba401.而且futaba401都有假货,换个正宗陀螺仪吧

网友:
LZ别听他们吐槽电装,我一架有副翼250用的渣渣锁尾也飞得起来

网友:
无副翼的时代,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