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哪种3D机好??

楼主(2016-09-07):
大家好,我想买个3D机,看了天翼15E和三瑞的,他们各有什么特点?哪种的好?求玩过的高手给点建议,谢过

网友:
只飞过天翼的飘过

网友A:
天翼。15E laser

网友B:
三瑞的能飞3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瑞的能飞3D?

能啊,淘宝上就有,你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翼。15E laser

你飞的是15 laser吗?

网友:
我也是飞的天翼15e

网友:
天翼是不二之选

网友:
其实没飞过3D的。我更推荐他先飞板机。。。。200克左右的那种

网友:
天翼的机子值得入手

网友C(2016-10-24):
哪种3D机好。。。。。当年开始练习时,同我问的问题一样,现原想起来,这是一个很SB的问题。
正确的做法就是:  买吧,先一台价格低的就行了,然后开始练,炸了修,修了炸,炸到不能再修,就换机 !!!!!!!!!!!!!!

网友D:
先飞板机,就像刘主持说的水平练到了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种3D机好。。。。。当年开始练习时,同我问的问题一样,现原想起来,这是一个很SB的问题。
正确的做法就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飞板机,就像刘主持说的水平练到了基本都差不多。

多谢

网友:
我是飞EPP板的540飞机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