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pg120A HV电调 是哪里生产的,质量如何?

楼主(2016-09-07):
ypg120A HV电调 是哪里生产的,质量如何? 这款电调和好赢电调比那个好。请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情况。在此多谢了。

网友A:
yge是德国的,说要用料与做工肯定比好盈好,价钱也贵好多,好盈属于性价比高的东西

网友B:
ypg是克隆德國yge的
性能不錯
好盈現在V4也趕上了
一樣很強大
而且做得大一點有散熱片比較耐操
yge那種輕薄短小的設計雖然好安裝
可是比較容易燒
更不用說克隆版的

网友C:
ypg需要自己改装散热片加风扇,各种爆操没问题,供参考

网友D:
就一山寨货。

网友E:
好盈到底算不算山寨货?

网友F:
看外观就算是好赢一半的价格我都不会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好盈到底算不算山寨货?
通常copy的东西才叫山寨货。

网友H:
配置安全防护线绳的大疆精灵3
配置安全防护线绳的大疆精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