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2520从新绕单线

楼主(2016-09-07):
那个大哥重绕过蝎子2520电机呀,原来感觉kv太高,想重绕到1600kv左右就合适了。想绕单线的,不知道多大直径漆包线合适。想要1600kv绕几圈 呀,接线应该Y接还是d接。多谢了。好不容易搞一晚才把定子和线拆了。应该最难的解决了。绕的过程需要注意什么。请多多提醒。多谢了

网友:
这活儿没弄过,我也借你这贴来学习,楼下大神权威解释

网友A:
蝎子的,不适合用来学习,可以考虑寄给我帮你绕仅收成本手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的,不适合用来学习,可以考虑寄给我帮你绕仅收成本手工费

谢谢这位兄弟,玩航模动手过程也是乐趣之一,自己绕可能成本还高。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才把亚拓460mx绕成单线十圈,0.64线直径。所以才有绕蝎子电机的信心。直接把好电机都拆了。目前缺两个数据,绕1600kv线直径用多大,绕多少圈。。如果你愿意分享一下你的数据,那就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玩航模动手过程也是乐趣之一,自己绕可能成本还高。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才把亚拓460mx绕成 ...

2520有3S的吗电机,1880KV的吗?原电机5圈,绕1600KV增加到6圈就行了,接线方法还是用原电机接线方式。线多粗看你本事,能绕下6圈越粗越好。

网友A:
觉得转速高没必要折腾电机,蝎子好的拆了可惜,完全可以降低齿轮比解决。

网友:
怎么不缠绕呢学习,学习。

网友:
还是用多股线绕制比较好绕,绕制完成后电机的导线引出端也比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0有3S的吗电机,1880KV的吗?原电机5圈,绕1600KV增加到6圈就行了,接线方法还是用原电机接线方式。线 ...

谢谢,这位兄弟的指教,因为不是专业没有各种规格漆包线,你们专业绕的尺寸。我要偏小一号应该就能绕得进,请问6圈你们用多大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20有3S的吗电机,1880KV的吗?原电机5圈,绕1600KV增加到6圈就行了,接线方法还是用原电机接线方式。线 ...

有了线直径我就买相近三个型号,这样绝对可行。还有拆定子时候把线头都弄坏了。没有观察到蝎子2520原来是d接还是Y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转速高没必要折腾电机,蝎子好的拆了可惜,完全可以降低齿轮比解决。

手上四个蝎子2520电机,对这个电机又恨又爱 爱暴力恨电机飞完旁边碳板都烫手,电机齿我用到十齿,还是只用60油门都爆飞。是x3改450大齿盘,改完这个齿比已经比原配的高不少。所以才有动手改kv行动。最近闲蛋疼,玩航模就折腾。

网友(2016-10-10):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玩航模动手过程也是乐趣之一,自己绕可能成本还高。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才把亚拓460mx绕成 ...

电机不是你想改多少kV都可以的可以肯定的告诉蝎子2520电机1600kv是改不了的要么比1600高要么比1600低线你要用高温线普通120度线根本没法满足爆了飞行线必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玩航模动手过程也是乐趣之一,自己绕可能成本还高。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才把亚拓460mx绕成 ...

拆马达的时候没数多股根数和测量单股直径吗?计算一下不久出来了吗?(单根截面积乘以股数然后反推出单股线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玩航模动手过程也是乐趣之一,自己绕可能成本还高。动手能力还算可以,才把亚拓460mx绕成 ...

我试过绕460mx用1mm的线绕只能绕进五圈原来的460mx是六圈线的,后来坛里大神给算了kv值是2100左右。

网友:
这电机貌似废了

楼主:
哈哈,绕好几次才成功。绕5T+2T用Y接。实测kv1600左右。动力跟原装没有区别,温度降不少。现在怎么暴力飞测温都不超60度。虽然识别好几次,目的还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