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机和电池放置位置的问题

楼主(2016-09-08):
淘了一个套件,总长72cm,
不知道电机电池放在什么位置才是最佳的,看起来船舱的后半部分有设计电机的位置,但是不是电机和电池都放在这这个凹槽里面?
全部在后面会不会太重?

网友A:
重要的一点没说,硬轴还是软轴?
硬轴一般情况下,电机尽量往前,因为电机和电机座有厚度,往前是为了尽量减少出轴角度,尽量使出轴和船底平行。软轴无所谓了。
电池位置不好说,没什么标准,根据姿态测试调整。

网友B:
电机和电池都放在后面的话,船头就翘起来了。
要根据实际情况放置,保证船在水中静态时,不要倾斜就可以了。

网友C:
做个船得喝多少东西啊?

网友:
看来你的船底是平底的,电机在后半部分的话,电池应该往前放压压头.
船在静水中可以稍微左倾一点,抵消反扭力。
最好改造一个防翻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的一点没说,硬轴还是软轴?
硬轴一般情况下,电机尽量往前,因为电机和电机座有厚度,往前是为了尽量 ...

请问用硬轴使用万向节的效率高还是使用软轴的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电池都放在后面的话,船头就翘起来了。
要根据实际情况放置,保证船在水中静态时,不要倾斜就可以了 ...

是的,就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在没有下水之前,想找个业内的平衡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船得喝多少东西啊?

拍照借用了一下桌子,饮料是之前放的。
话说做模型喝饮料是种享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硬轴使用万向节的效率高还是使用软轴的效率高?

这个我就木法回答了,因为我是个懒人,懒人只用直驱硬轴~
不过我知道除了直驱以外 软轴用的人多,优点是出轴角度可自由调整,电机位置比较灵活,缺点是不能倒车,需要经常维护保养,还容易进水。万向节就不清楚了,我入模的时候好像就不流行万向节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木法回答了,因为我是个懒人,懒人只用直驱硬轴~
不过我知道除了直驱以外 软轴用的人多 ...

是啊,我发现好多人直接使用联轴器的,如果电机和轴出口不在一条线的话岂不是动力输出受阻了?

网友:
我也正在装这艏船,电机位置比你这个之前还靠前20公分,上盖前面我开了个窗,好维护电机。还没弄完,过几天上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