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艇电调水冷吸水口设计在哪里比较合适?

楼主(2016-09-08):
如题。
我之前师放在船尾,不知道大师们是放在哪里的

网友A:
都风动了,为什么不风冷呢

网友:
风动船还要水冷?放在桨叶附近吹吹风差不多啦~

有空间的话装个水泵比较好,随时都可以吸水降温,做个水枪还能喷水玩~

网友:
根据你的功率来 比如用80a的电调拖2820电机  负载只有电调的50%
那么温度不会太高

网友B:
如果你要水冷  可以这样  我试过的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水冷  可以这样  我试过的 效果很好

能给个入水口的全局图看看吗?
局部图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风动了,为什么不风冷呢

电调用水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入水口的全局图看看吗?
局部图不好理解。

船底中间安装  要根据你的船航行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底中间安装  要根据你的船航行姿态

是刮水嘴还是吸水嘴?
有水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