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微动还有异响

楼主(2016-09-08):
电调行程设了1000-2000,最低改到998,打开oneshot125通电后电机会在那里轻微转动,听起来有点像电流声,pwm则没问题,看视频:

还有,有一只电机转起来声音明显跟其他电机不一样,而且手动感觉震动比较大,转速拉高后又好一些,看视频:(视频中左下角的电机有问题,第一次转动的是左上角的电机,没拍到)

买了便宜的电机真折腾啊,以后还是买好点吧

网友:
校电调没有

楼主:
不知道我校的对不对:BF上行程调到最大,通电,提示音后拉到最低,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
加油门怎么不是一起转呢?缺相吗?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磁铁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里面的磁铁脱掉了?

我单个调试的

网友B:
换电调就好了,跟电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调就好了,跟电机没关系

啊?电调有问题?全新的还没飞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单个调试的

额(⊙o⊙)…难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电调有问题?全新的还没飞过啊!

这个是软件与硬件不兼容产生的异常问题,这个现象不会影响你飞行,但是待机的时候发出异响会让人不安,关掉oneshot125异响现象就会解除,但是oneshot125刷新频率变了,飞行性能又会减退,还是换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软件与硬件不兼容产生的异常问题,这个现象不会影响你飞行,但是待机的时候发出异响会让人不安,关 ...

好坑爹啊,想省钱的结果就是花更多钱

网友C:
最低油门再设置低一点试试

网友D:
我之前刷bf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听了你的视频声音很熟悉很熟悉。我是重刷固件解决的,现在用cf固件。你可以试试。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油门再设置低一点试试

试过,要设置到950才不会这样,但是在电机开始转动之前还是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刷bf也遇见过这个问题,听了你的视频声音很熟悉很熟悉。我是重刷固件解决的,现在用cf固件。你可以试 ...

试过了,BF老版本,CF最近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这样,看来只能换电调了,Kingkong 20A这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BF老版本,CF最近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这样,看来只能换电调了,Kingkong 20A这么差?

我也用的这个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BF老版本,CF最近几个版本都试过了,都这样,看来只能换电调了,Kingkong 20A这么差?

哦对,不过我没开oneshot,下次开了试试

网友:
电调还是买好一点的,价格和质量性能永远是成正比的

网友E:
电机微动调这里,至于异响,你买在贵的电机也没用,你别炸,磕磕碰碰都是一个揍性,毕竟炸鸡成本摆在那里

网友E:
还有就是4颗电调设置有可能不一致,你得自己看一下BLHeliSuite设置帖子

网友F:
的确要看一下BLHeliSuite 里面的设置情况
声音可能和红圈里面的任何一项有关 尤其是timing + damped light(刹车)有关
蓝色的是看4个马达同步的 如果你pwm 线长度一样

网友G:
又不影响飞行  就让他动呗  刚开始这个kingkong20a我也是担心上天后出问题 不敢开oneshot125  后来发现开了之后油门反应快一点  现在都一直开着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微动调这里,至于异响,你买在贵的电机也没用,你别炸,磕磕碰碰都是一个揍性,毕竟炸鸡成本摆在那里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不影响飞行  就让他动呗  刚开始这个kingkong20a我也是担心上天后出问题 不敢开oneshot125  后来发现开了 ...

那就放心了,这声音听着以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要看一下BLHeliSuite 里面的设置情况
声音可能和红圈里面的任何一项有关 尤其是timing + damped light ...

多谢图解!不过“如果你pwm 线长度一样”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4颗电调设置有可能不一致,你得自己看一下BLHeliSuite设置帖子

都校准和设置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这是软件参数设置问题啊,你的硬件没有问题的,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调低最小油门飞控输出值就可以了
21楼正解,LS上都没说到点子上